[SMI] 慧荣SM2258H开卡失败Run ISP Fail 50,请大家帮忙

楼主(2021-07-13):
拨掉移动硬盘重新插上,还是1024M,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先清空颗粒再开

网友:
不懂帮顶。。找售后问问,我的2246xt一开始也不行,售后按步骤教的就可以。

网友:
我有个建兴的M2 sata协议的,也是不会开卡,好像也是这个主控的。现在是提示格式化  但不能格式化了。。

楼主:
怎么清空?

网友A:
58H配ssv3,千万别用q0612a开,开完了之后,必须清空才能再用正确的版本开。q0612a是开58H+2D TLC的。ssv3用q0719a或q0720a版本开。

拆下来上3268过一遍pretest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H配ssv3,千万别用q0612a开,开完了之后,必须清空才能再用正确的版本开。q0612a是开58H+2D TLC的。ssv3 ...

一定要折颗粒下来吗?没别的办法吗?

网友:
固件版本问题换q0720a这个版本

网友(2021-12-02):
我也报这个错,把右中间Size改为128成功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