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厨房工作清凉方案

楼主(2021-07-13):
夏天在厨房做饭,如处水深火热中,有过体会的人应该心知肚明.请问坛友,有哪些比较好的清凉方案?
厨房用的天燃气炉灶,配有抽油烟机
空调方案暂时不考虑
如果用风扇的话,哪些种类的会比较好呢?
除以上两种之外,还有哪些可以选择呢?
请坛友不吝赐教
先谢谢了

网友:
除了空调,其他都是白搭。

网友:
没空调哇!不要做饭了。点外卖吧!

网友:
只能装凉霸,从顶部吹风,其他任何方向的风都会影响煤气灶的火力!!!

网友:
厨房分区加封闭,加热区增强排风,非加热区安装空调

网友:
颈挂风扇加腰间风扇,这样对燃气灶没有影响

网友:
有那种集成吊顶用的风扇。参考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7

网友A:
采用大风力吸排油烟机,厨房中形成风道,油烟及厨房热空气由抽油烟机排走,关闭厨房窗户,新鲜空气由客厅进入。

网友B:
脱光了烧饭会比穿衣服好点吧

网友:
换电磁炉,不用燃气的

网友:
风扇没用,最好是抛弃燃气灶,改用烤箱吧。

网友:
第一:装个空调
第二:心静自然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脱光了烧饭会比穿衣服好点吧

脱光了油炸的时候麻烦,溅一点就痛死

网友:
装风扇就很自由了,原则就是不能吹到灶台,吹灭火不说,也会吧本来从油烟机走的热气吹得厨房到处都是,比不开风扇还热
装空调最省事的就是风管机,回风和机子装室内,风口拉进厨房,厨房里面万不可装回风就行了,有一种号称厨房专用从室外取新风的,那个太不节能了

网友:
台扇落地扇只能更热,在厨房最高处加排风扇是最佳方案

网友:
让别人烧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大风力吸排油烟机,厨房中形成风道,油烟及厨房热空气由抽油烟机排走,关闭厨房窗户,新鲜空气由客厅进 ...

哈哈 我也是这么干的 客厅开空调 抽油烟机打开 凉风从客厅吸过来

网友:
制冷,没有别的选择。装空调或放置大量冰块都可以。

网友:
安装空调,但空调内机不直接挂厨房。空调内机挂厨房外,比如客厅之类的,总之别挂厨房内,然后空调出风口中制定专用风管,传送进厨房,避免空调内机粘油烟的问题方案可靠不???????

网友:
      用那种床上小吊扇,要那个质量好点的,奥克斯的,15元这样,耗电功率也就十瓦,风力也够大,又不会影响煤气灶。吊在天花板顶就可以了,负重很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