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风扇电机外壳不紧固转子不转

楼主(2021-07-13):
家里的电风扇转动受阻不畅,转速慢,拆开给轴上加油,电机是普通的电扇通用型,拆开螺丝把电机两边的轴承壳分离,中间是铁芯绕组,给轴承加好油后验证一下润滑情况,就没有用螺丝紧固,只用手捏住把电机两头固定,转动转子觉得润滑起作用了,基本没阻力,就通电试一试,结果电机只是嗡嗡响,转子不动,一定要把壳上的四个紧固螺丝拧紧,电机才顺畅运转,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不在中心转子被定子卡住了,本就功率小扭矩小,卡住是正常的!

网友:
因为这种电机的定子和转子之间有一个相对最佳的位置,处于这个位置时转动力矩是最大的,电机效率也是最高的。虽然也可以加大启动电容增加启动能力,但是会导致电机更加发热而多做无用功。

网友A:
电机外壳松动时,通电后转子受磁场作用会偏离中心,甚至会卡在定子上无法转动。
另外再拧紧螺丝是,不要一下拧紧,先稍微松动一点,转动转子看看是否灵活,不灵活的话可以轻轻敲击电机外壳和转子轴,不需要太大的力,用螺丝刀手柄就行,转子灵活时再拧紧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外壳松动时,通电后转子受磁场作用会偏离中心,甚至会卡在定子上无法转动。
另外再拧紧螺丝是,不要一 ...

这个方法比较好,有时拆开那个铜套那里变了位置会造成轴转的不顺畅!

网友:
没上螺丝,转子被定子卡住了嘛,这东西本身就没劲,卡着一点就不

网友:
转子是靠定子对转子的磁力拖拽才转起来,没有螺栓紧固时转子定子会因为磁力撞在一起,俗称“扫堂”自然转不了的。

网友(2021-08-26):
螺丝对角上紧,轴紧的话用螺丝刀从各个角度敲一下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