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好用的无线传输直流电压电流表,型号:VAC8610F

楼主(2021-07-13):
热销宝岛台湾的直流无线霍尔表,户外电源、应急电源的必备,让你知道电池的电压、电流、剩余电量......2.4G无线霍尔直流电压电流表  点击即可查看,坛友送温度改装。这是一款实用的库仑计,组成部分为:显示器+测量盒+霍尔电流互感器;显示器和测量盒之间数据2.4G无线传输,显示器供电可以测量盒提供5V,或者5V充电头提供,或者8-12V供电;霍尔电流互感器,有可开口选配,直接卡上即用;显示器可以和测量模块分开使用;充放电预留的继电器接口,用于充放电的保护功能实施;默认标配TTL串口通讯,485通讯可选配;数据统计分析在测量模块,显示器负责显示测量模块反馈的数据!

网友A:
这东西还是叫电池容量表吧,通常仪器行业把有能力做静电荷电量测量能力的才叫库仑计,库仑计是很难做的一种仪器,这个名字最好不要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还是叫电池容量表吧,通常仪器行业把有能力做静电荷电量测量能力的才叫库仑计,库仑计是很难做的一种 ...

嗯嗯,感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