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电X3 PLUS平板电脑硬改M.2插座,加装SSD成功经验分享

楼主(2021-07-13):
前段时间因为不想背笔记本电脑去上课,在小黄鱼入了一台台电X3 PLUS平板,配置为Intel N3450 4核4线程,内存6GB LPDDR3,硬盘为一颗64GB板载EMMC。
64GB对于我们这种各种怪软件装满的用户当然是很窘迫的,本来尝试插SD卡扩展存储,但因为机载的读卡器速度实在太慢只好作罢。近几天在贴吧看见有老哥给自家的同款平板加装NGFF固态盘的,便想尝试一下。

拆机发现自己的平板是较晚批次生产的,这些批次居然没有M.2插座,只有两个空的插座焊盘,而且周边电路看起来也不齐。

(图源贴吧,自己改之前忘记拍特写了)

和早期有完整插座的PCB比较,发现有2处不同。
1-显而易见的M.2插座   2-四个不知道什么的小元件
因为已经知道这个M.2走的是NGFF协议,也就是sata。对照接口定义猜测,应该这几个元件是sata接口的去耦电容。

上淘宝买好元件,开始硬改。
注意:参照这篇帖子硬改的小朋友不要随便选M.2插座的型号,这个沉板式的插座我买了3次才买对。
参考元件型号:插座 APCI0157-P001A M.2(B-KEY) 高度1.8 ;电容 0.01uf,0402.
我买的0402电容比板子上焊盘还要大一号,各位如果要买的话可以再选小一号。SATA去耦电容对大小很敏感,建议购买标准的0.01uf。

上助焊剂,贴片之后用热风枪295度加热到焊锡完全熔化,洗版收工。
p.s.电容尺寸一定不要买大了,我的0402焊接的时候特别容易连锡,连上之后就得重新用镊子一个个再夹开,简直生不如死。也因为这个导致我加热时间太长,m.2插槽吹鼓泡了,万幸没有影响使用。

改完的样子

装上硬盘,上电正常识别。硬盘尺寸为M.2 2242。

网友A:
win11都给整上了

网友B:
轻办公绰绰有余,动手能力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1都给整上了

害得我又重新看了一次图片。

网友:
我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办公绰绰有余,动手能力真不错

感谢夸奖,这个机器平常带去机房敲代码的,用起来非常舒服,平常在寝室抱着刷刷b站也是非常开心的

网友C:
对于玩电子的来说 电容这种小玩意还要买? 不是随便找个料板就搞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玩电子的来说 电容这种小玩意还要买? 不是随便找个料板就搞定了 ?
...

买100个才2元包邮,一个个从料板上拆的话,尺寸不好找,容量也不一定匹配的了,再者还容易焊失手把那么点点大的电容拆不见了。不如2元来100个标准的去耦电容舒心

网友:
有一种规格好像叫0201反正就是0402再小一号的。建议上课就是凑合,或者纯玩的心态,我以前也喜欢搞这类机器,现在觉得瓶颈就是CPU,而且你换不了,还是联想m73p之类的小主机好玩

网友:
不错不错,都忘了家里有台老win10平板,收拾收拾拿出来出了

网友D:
M.2的最大容量是512G。看样子可以装两个。
不过2242的尾部固定螺丝怎么整?

网友:
不错啊,我现在用ipad mini1回复你,很卡了,我也打算换个win平板玩去

网友E:
EVE平板电脑里面也精简了一个M2接口,到时候我参考你的办法焊接上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EVE平板电脑里面也精简了一个M2接口,到时候我参考你的办法焊接上去,谢谢 ...

预祝成功喔

网友:
公司也有一台X3 现在卡的要死 那天拆开按楼主和方法整一下

网友F:
楼主,我刚买一个二手的台电x3plus ,我也想转个固态,可加个QQ吗,不太懂这些,我QQ602669119,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M.2的最大容量是512G。看样子可以装两个。
不过2242的尾部固定螺丝怎么整?
...

旁边塑料上面有个小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刚买一个二手的台电x3plus ,我也想转个固态,可加个QQ吗,不太懂这些,我QQ602669119,谢谢谢谢 ...

一起加6个电容

网友:
我早就改了,在X3P吧发了贴的,你怎么没问问我座子哪里买的?我买了两次就买对了。

网友:
我的焊的比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