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PS5008拆机TA59G55AIV折腾记一之IS917双贴量产成功

楼主(2021-07-13):
更新在坛友建议下上3281后续:PS5008拆机TA59G55AIV折腾记二之SM3281C量产成功
黄鱼30包邮收了片机械革命拆机不识别坏盘,PS500-E8主控无法开卡,短接ROM也不识别,应该是掉固件了没办法修。不过也没打算修,颗粒是群联自封白片打标TA59G55AIV,实际上是东芝的TH58TFG9T23TA2D, 64G 2CE BICS3 TLC颗粒 ID 983C98B37672。

查FlashMaster显示颗粒支持IS917遂拆下来值球上板,板子4块钱一片黄鱼收的拆机板子,不需要改跳线。值得注意的是IS917有两个板型,分别说主控底下带电阻R7和不带电阻的,此处应拆去电阻。
此片子对供电要求较高,最好把L1小磁珠换成绕线电感,将C7、C11、C22、C23电容换成0603 10UF或22UF可以有效提升稳定性。

可以识别并量产的软件版本为Innostor 917 MP Package 917106M76-3_ST,首先修改SETTING.SET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搜索“IDBT”,将所有搜索到的结果末尾=1改为=0,否则稍后强制清制擦除颗粒时会报IDBT错误。
打开量产工具,确认认全单片2CE后按F9键强制擦除颗粒,否则后续量产会失败。接着进入量产设置,编辑,密码“IS0024”,如图设置,需要勾选Support DDR,去掉扫描按钮,否则量产会无限循环卡DDR-Sort。

之后点击Option,按图设置。

设置后如果没问题,几分钟之内就会量产成功。

单贴顺序写40,4K读10,双贴顺序写60,4K读5,跑圈超大波浪,1MB/s-85MB/s波动,实际拷贝文件能稳在30左右,可以湊合用。

补充内容 (2021-7-19 09:23):
DDR-Sort就是低级格式化,SSD上叫RDT,速度都会很慢,对颗粒有信心的可以不开,但是如果片子不好就会抓不干净坏块

网友A:
个人不喜欢917 之前挂机老母鸡其他盘都没问题,唯独917挂久了比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不喜欢917 之前挂机老母鸡其他盘都没问题,唯独917挂久了比掉盘

917主要是支持颗粒多,能凑合用,慧荣我就没成功过

楼主:
3281BB我是有单贴的板子,但是FlashMaster查过根本没有任何SMI的主控支持,可以添加参数但是有现成的917懒得去碰钉子了

网友B:
不SORT就只能看你颗粒的品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SORT就只能看你颗粒的品质了

sort太慢了,颗粒还不错,两篇加起来开出来30多坏块,跑圈全过。

网友C:
3281做好了,要上测速图啊,各种测试软件都上一编,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1做好了,要上测速图啊,各种测试软件都上一编,上图!

老哥刚才重新量产了,在跑圈和测速,现在上图了您可以去看看,能稳定测速和跑圈的速度是顺序读280,开310过不去校验

网友D:
群友赶来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群友赶来祝贺

跪谢群友顶贴

网友(2021-08-12):
917工具没有这个颗粒呀

网友:
这个版本哪里有呢

楼主(2021-09-30):
76--3版本,usbdev上面有,去bing上面搜“is917 usbdev ”

网友(2021-11-25):
引用 楼主:
76--3版本,usbdev上面有,去bing上面搜“is917 usbdev ”

听说917也能超频?

楼主:
能,CTLOC选项就是超频选项

网友(2022-03-12):
刚开一个BiCS3盘,DDR得打开,不然报错196

网友E(2022-08-11):
不开扫描,量产出的能稳定吗?总有点不放心,开扫描又经常量产不成功

网友F:
Support DDR和扫描开卡不是一回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Support DDR和扫描开卡不是一回事吧?

不是一回事,我只是放在一起讲了,这个颗粒又Toggle,肯定要开DDR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开扫描,量产出的能稳定吗?总有点不放心,开扫描又经常量产不成功

以我个人经验。群联自封颗粒体质还可以的,不开问题不大,开完用urwtest跑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