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360 N6 pro手机换充电座 误用“洗板水”造成话筒损坏 最终修复成功

楼主(2021-07-13):
18年初买的360手机,去年给老妈了,最近跟我说充电有问题,有时充不进去,3年多的手机大概率是充电座磨损了,淘宝撸了个usb座来
玻璃不能撬,加热让胶软化

没有吸盘,双面胶解决

拆开了,摄像头两边有两块加强的胶

排线接口上都加了压板,比较良心的做法,有些是用一块海绵顶住

拆下小板

原usb固定脚的锡已经裂开,5个引脚没看到明显裂纹

吹下旧的usb,对比一下,长的一样

自制锡吸线吸干净锡

拆下的usb,好像没明显坏掉

悲剧的是用了二手洗板水,洗了这个电路板,导致话筒里流进去了含胶的洗板水,现在话筒基本没声音,准备找个废板来拆,希望运气好些,元件可以通用

end

楼主:
淘宝看了一圈,根本没有原装的小板,十几块的都是山寨的,不死心,继续折腾,找了一个天猫精灵CC的按键板,上面有两个麦封装和这手机的相同,度娘看了下这种封装的麦,目测应该是标准件,死马当活马医,

换上后故障依旧,拆下再次吹上去,一步步测试,最终成功了

昨天晚上涂的704,今天搞了半小时才拆开,比原装的双面胶还结实,玻璃盖上的塑料膜都扯下来了

先测试两再,没问题了再涂704,然后是最后一次折腾了

END

网友A:
这种情况,正常操作不应该是加焊一下就好了嘛

网友:
老年人手脚重,掰多了就容易虚焊

网友B:
这个座子补焊下就好了,马宝的质量不一定靠谱,送话器焊接不能加焊油不能用洗板水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座子补焊下就好了,马宝的质量不一定靠谱,送话器焊接不能加焊油不能用洗板水洗的 ...

怎么焊上呢?

网友:
安慰楼主。。。。。。。。。。。。。。。。幸好我没有洗板水可用

网友C:
双面胶的胶开壳~有创意~就是胶好清,你咋清的?
这送话器洗废了,送话器不好弄,就算弄好灵敏度都差!!
以前犯过难,都怕弄!

网友D:
我的也是充电时灵时不灵,插上去偶尔没反应或者嗡嗡响一下就不再充电了。看网上说好多都是尾插出问题了。所以买了尾插小板,在路上还没到…但是自己的臭手吧,也不知道能不能换的了…

网友:
酒精再洗洗送话器试试看。洗干净可能就有声了

网友:
看来360不适合做手机,我的N4s手机半年后返回键自动乱按,一年后电池鼓包,售后换电池觉得贵,自己网上买兼容电池加工具套装,换好电池话筒故障。

网友:
我换过N7的充电小板,宝上买的,号称原装,到货后看了和原装差了十万八千里,小件都少好多,还好装好后好歹能用。早知道还是去换个接口了。

网友:
直接换尾插小板不是更省事,我的手机换过好几次了
360手机没用过,不过小米华为都很便宜,十几块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充电时灵时不灵,插上去偶尔没反应或者嗡嗡响一下就不再充电了。看网上说好多都是尾插出问题了。所 ...

我的尾插也不行了,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换

网友:
这悲剧了点,看好你的技术

网友:
上点锡,风枪一吹不就焊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正常操作不应该是加焊一下就好了嘛

今天晚上又一个多小时,终于救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座子补焊下就好了,马宝的质量不一定靠谱,送话器焊接不能加焊油不能用洗板水洗的 ...

主要是那人洗板水不是洗板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面胶的胶开壳~有创意~就是胶好清,你咋清的?
这送话器洗废了,送话器不好弄,就算弄好灵敏度都差!!
以 ...

玻璃盖,胶粘的不是很牢,另外胶要用3M的,那个不容易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