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驱蚊器基础版,驱蚊片破解

楼主(2021-07-13):
米家驱蚊器,方形基础款,不装驱蚊片不能启动的,驱蚊片太贵,所以闲置了。
之前看过一些拆解和破解的视频,其中一个大佬有说要加电池给个电压就行(●°u°●) 」
然后我就拆开了瞎捣鼓
为了方便,我把小电池和电池仓焊点都拆了,然后给它们接了四个导线,这样小主板就能正面和反面都接触到。
第一次尝试短接了背面的芯片如图

这时候就可以不装驱蚊片启动了,但是有个问题,它每隔几秒就重启一次,风扇转转,停一下,小灯就闪两下,风扇又开始转。然后我用电表测了驱蚊片处的电压,有一个2~3V的电压,几秒出现一次,和小灯的规律基本一致。
这应该就是用来验驱蚊片电量的,用电压来判断驱蚊片药量。
然后我注意到了主板正面的一排小金属圆点,有五个一排,另外有第六个在开关旁边。经过测量,在启动时金属圆点上是一直有电压的,电压值和电池或者电机数值一致。所以我有了想法,用线把两个圆点,接到驱蚊片的焊接点。正负极和接法如图

不过接完发现,不行,它不启动了。我想起后面的芯片还短接着,然后就给它分开引脚,成功启动!!!
后面也试过一次开关边的金属圆点,随然有电压,但是不能启动,不管它。
现在说说成功启动后的问题:
1.电源小灯是常亮的,如果是新电池,橙色常亮,旧电池 红色常亮
2.橙色常亮时,双击后有闪烁,就是开启八小时后自动关闭那个设定,红色常亮双击就看不到闪烁。这两种情况会不会八小时关闭还不知道,我没试呢。
3.一直亮着小灯,应该耗电吧,估计电池会很快没电?有哪个大佬告诉我下怎么测待机时的耗电情况

这些是昨晚的成果,后续不知道哪天再玩吧
另外,电池是不多的时候,这个小电机2.2V也在转,满电的电池有3.3V。所以,是不是3.7V的锂电池直接接上也可以,哈哈(ಡωಡ)hiahiahia

网友A:
破解了干嘛?不装药片也灭蚊? 灭蚊片上就一粒AG纽扣电池的事情. 要不你搞点四氟苯菊酯浸一下再用.

网友B:
https://www.eefocus.com/consumer-electronics/473439
这个帖子分析得很到位,可以看看

网友C:
不装药能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了干嘛?不装药片也灭蚊? 灭蚊片上就一粒AG纽扣电池的事情. 要不你搞点四氟苯菊酯浸一下再用. ...

转圈圈呀
这个之前有想过弄点普通驱蚊液泡一下,不过那个要加热,直吹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装药能干啥?

这个普通版的没啥用。但是复制到智能版2代上的话,还是有点用的。那个type-c供电可以远程开关。不过两个主板不一样,以后再搞它。两个小主板搭配,应该可以弄个远程控制的小车,一个转向,一个驱动轮子

网友D:
驱蚊器一套多少钱啊?这个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蚊器一套多少钱啊?这个管用吗

作用有限慎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efocus.com/consumer-electronics/473439
这个帖子分析得很到位,可以看看

看了,听这个视频博主讲话太费劲,替他着急!!

楼主:
经过了21天,它终于停下了转动,不过红灯还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