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冰箱故障

楼主(2021-07-13):
一米二的小冰箱,前天家人把温控调到1化冰(错误的用这种方法除冰)之后我昨天调到了更高数值,到今天发现还没制冷。听到继电器啪一声,几秒后又啪断开,怀疑坏了,插功率插座发现继电器通电时功率近400瓦,几秒钟后断开功率0瓦,耳朵听声音压缩机没有嗡嗡响工作,应该是过热保护。……打开后盖拔下pct启动器型号QP2-33测量阻值14欧(我觉得没有坏?但是这型号阻值不应该是33欧吗?),插回去,风扇吹冷发烫的压缩机。再次通电发现压缩机启动了,功率60瓦。我以为正常了,以为是接触不良的原因就断电装好后盖。再通电发现又不行了,功率近400瓦压缩机没有启动声音。……再次打开电风扇吹压缩机吃饭去了。吃完饭通电发现压缩机又工作了,功耗60瓦,只是几分钟后,功耗变35瓦左右了,几小时后还是35瓦…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这个应该是个过热保护器吧,啪啪声应该是这个发出的吧,这个应该没有坏

楼主:
刚去看,半个多小时后,耳朵贴着兵线没有听见明显的液体流动声音,两侧也不发热。刚巧发现功率又跳到了63瓦左右,这时耳朵贴近兵线听有液体流动声音,几分钟后冰箱左侧触摸也有发热。那么60瓦左右功率时应该是在正常制冷。那么30瓦功率时候又是怎么回事?现在都不敢断电了,到底哪里坏了?

网友A:
400瓦应该是电机没起动,没看明白第一次的400瓦是怎么出现的。
冷机通电就是400瓦的话,大概率是起动器有问题了。
63瓦是正常功率。
30瓦时电机在转没?如果没转应该是热保护了,这时的30瓦会不会是灯?

网友:
压缩机内部卡了吧

网友:
400瓦是堵转功率就是压缩机想转转不起来然后热保护跳了
30瓦是什么?可能启动器PTC一直在工作?没想明白
先把启动器换了把也没几个钱

网友:
如果说没有声音,功率还有400瓦,那用排除法应该不是温控器。过载保护器是电流过大时会断开连接也不大可能,那就剩下电机和PTC启动器了。
PTC启动器工作原理是刚开始通电时电流通过PTC启动器流向压缩机启动绕组,启动器的电阻随着电流和温度逐渐增加直至无穷大,此时压缩机也已经启动,然后电流不再流向启动绕组,而是只流向压缩机的运行绕组。
根据你的描述,再测试下在400瓦时,拿木头或橡皮锤敲下压缩机,如果敲完压缩机就开始工作且功率正常,那可能是压缩机卡住了,如果敲没反应可以试试换PTC启动器

网友:
启动器、热保护器,两个全换了吧。压缩机能转没有问题的。压缩机启动后,启动器要断开副绕组,不然压缩机过热,然后热保护器起作用。PTC动作失灵,换。顺手也把热保护器也换,两个东西也就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瓦应该是电机没起动,没看明白第一次的400瓦是怎么出现的。
冷机通电就是400瓦的话,大概率是起动器有问 ...

谢谢所有人的回复。400瓦是压缩机不转,应该是卡住的功率,过几秒保护器就会跳开。60瓦是正常制冷。35瓦是制冷停止后(压缩机还在转但是不制冷)并且不会再制冷,拔电后再插电又是压缩机400不转了。压缩机有时候能转现在看来应该是ptc坏了,2块钱买了一个还没到货

网友:
启动器\运转电容都换了呗~~

网友:
找个皮榔头敲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所有人的回复。400瓦是压缩机不转,应该是卡住的功率,过几秒保护器就会跳开。60瓦是正常制冷。35瓦 ...

可以确认是 启动器 QP2-33 损坏,换一个就好了。

400瓦是压缩机 缺 启动相(电) 不启动,导致的大电流。不是卡缸。

60瓦是正常功耗。

35瓦很有可能是线路有破损(可能是电线破皮、有可能是压缩机内部的绝缘已损坏造成的),这个一定要重点检查。重点检查。重点检查。

楼主:
买的ptc启动器到了,买成15欧的错了,接上去故障跟原来一模一样。(原启动器标称33欧实测14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每当拔电放置几小时后插电压缩机又能启动了,只是不能长时间制冷!已知正常制冷时候功率是60瓦左右,但是制冷几十分钟后就不制冷了,压缩机还在转这是功耗36瓦左右,就长时间一直这样…

网友:
压缩机坏了,所以过载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ptc启动器到了,买成15欧的错了,接上去故障跟原来一模一样。(原启动器标称33欧实测14欧,不知道是不 ...

排除了热保和PTC,还有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压缩机有卡缸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了热保和PTC,还有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压缩机有卡缸的嫌疑

每次冷机可以启动,约制冷2小时,现在越来越少了,冰杖发热的部分也越来越少,怀疑高压漏了,铁管的,才3年就不行了。我就差真空泵和氧焊了,一瓶冷媒3块5包邮,一块冷凝板15包邮。问修制冷的都喊价300块。维修佬真是没10倍利润不肯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次冷机可以启动,约制冷2小时,现在越来越少了,冰杖发热的部分也越来越少,怀疑高压漏了,铁管的,才3 ...

机器转一会功率变小不制冷,停机后再起机高功率至热保护跳开~这是冰堵,冰堵位置在毛细管出口,导致压缩机处于抽真空状态负载轻所以功率小。
冰堵说明管路进水了,那就是内漏了,内漏部位通常在蒸发器的冷藏部分~冷藏部分蒸发管常有水分浸容易生锈穿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冷机可以启动,约制冷2小时,现在越来越少了,冰杖发热的部分也越来越少,怀疑高压漏了,铁管的,才3 ...

看这个现象描述2小时以后不制冷,大多数是低压内漏了,冰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转一会功率变小不制冷,停机后再起机高功率至热保护跳开~这是冰堵,冰堵位置在毛细管出口,导致压缩 ...

我看视频有人说低压漏干燥管会是湿的,拨动不会哗哗响,我这个也响,如果是低压漏,那这说法是对是错?我冰箱两侧蒸发器以前正常时我记得两边都烫的,如今只有左侧连接压缩机高压管这左侧一半区域发热了,冷冻室里面也是只有几个地方是冰的,是不是制冷液漏的差不多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视频有人说低压漏干燥管会是湿的,拨动不会哗哗响,我这个也响,如果是低压漏,那这说法是对是错?我 ...

过滤器里的干燥剂颗粒吸水后体积无变化,水也不会充满过滤器所以不会干燥时哗啦响,吸水后就不响的。
所谓蒸发器就是冷藏冷冻室里制冷管路部分,冰箱外两边发热的管路叫冷凝器,看你那蒸发器冷凝器温度状况制冷剂已经漏很多了,进入系统的水份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