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买椟还珠,拆个50W的投光灯

楼主(2021-07-13):
拆机视频

准备做摄影灯,需要一个灯壳子,自己做一个好像很麻烦的样子,于是就花了几块钱买了一个“50W”的投光灯
正面照片忘记拍摄了反正就是一块大玻璃,底下大字写着“50W”之类的字样
背壳是铁皮的,还是比较厚实的,四个卡子拆掉就可以分离玻璃和后壳

通电实测8.3W

一次性餐盒同款铝箔反光碗

四周有一圈防水胶,应该能有点防水效果

一颗被胶布和胶水牢牢固定的驱动电路

灯板四周一圈绝缘胶布,可能是怕联电吧

84颗LED,正好平均每颗0.1W,这样应该就不怕过热了

果然是阻容降压

背面是整流桥和一颗电阻限流,这电流非常小了

84颗LED全串联,所以点亮电压130V,这应该是最简单的电路方案了吧

铝灯板后面用导热胶和背壳连接,这灯板除了拆灯珠想不出还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拆解完毕,等不知道什么时候做完了补光灯再来发后继

网友A:
把玻璃直接换成白色的或白色半透明的塑料板 不就可以使摄影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玻璃直接换成白色的或白色半透明的塑料板 不就可以使摄影灯了??

需要换成高显色LED,前面加上均光板就行

网友:
坐等后续报道哈哈

网友:
典型的便宜货,你出多少价钱,人家给你什么货,很公平嘛。

网友:
这灯几块钱一个包邮,每个ID限购一件,我让同事一起帮忙买了几个改太阳能灯用

网友B:
请问哪里购买呢?谢谢

网友:
坐等大哥直播了。

网友:
有些是一大坨COB,农村照院坝还是可以的

网友C:
84颗灯珠130V,确定是全部串联?

网友:
驱动不行啊,散热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哪里购买呢?谢谢

某宝某多多都有,一搜一大把,不过一个ID只能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84颗灯珠130V,确定是全部串联?

应该是串并联结合的,之前算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串并联结合的,之前算错了

2并42串应该

网友:
把CBB电容改大一点,15W左右应该没问题,灯板后面抹点硅脂就好了

网友:
2016年买了一个观一样,也是标50W实测7W不过驱动是灌胶的当时17.几元扣除10元红包7.几元到手的,装大门口至今依然挺居然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