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紧急情况,不小心把U盘格式化了,如何恢复分区表?

楼主(2021-07-13):
紧急情况,不小心把U盘格式化了,如何恢复分区表?
原来U盘是系统安装U盘。
刚刚不小心点错了,把U盘格式化了,原来U盘格式为FATex。现在除了把这个分区格式化了,其他的都没动。
有没有办法恢复?

网友:
我推荐R-studio,楼主试试看?

网友:
通常都可以恢复。手工恢复也可以,R-STUDIO扫描恢复也可以。只要数据区域没有动就可以

找到子目录就好办了

网友:
重做系统U盘很难吗?

网友:
可以试试diskgenius

网友A:
Ontrack EasyRecovery_v10.0.2.3_Enterprise数据恢复软件下载

好用的数据恢复软件下载(90楼):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64

网友:
DiskGenius 可以重建分区表,R-studio、超级数据恢复可以导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的数据恢复软件下载(90楼):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64
...

谢谢,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