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X折腾』渣牌音箱电位器简单修复。

楼主(2021-07-13):
『X折腾』渣牌音箱电位器简单修复。
拆迁后楼上大伯儿子不要的音箱功放体,我带走简单修复一下

一看就是很嗨的K歌设备

内六角定位

啧啧啧,太久了,全断了

如果要单独换电位器,功太大了,最后在缝隙里点上点机油,多旋几下,基本恢复功能

顺便把其他不亮的问题也给解决了。

完美~~原螺丝放弃,用新的螺丝,也是可以用的,音质还不错。

网友:
这个时候来一瓶WD40,喷喷更健康!

网友:
好骚气的镜面,我看到风扇了

网友:
我看到老大的小手了,更加厉害多了。

网友:
楼主厉害,机油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WD40万金油好点

网友:
光学效果,很吸睛

网友A:
现在用这产品的地方应该不多了吧,还有人修?
机油时间长了也容易粘灰,制标不制本。

网友:
那灯管,想起了以前的OK厅

网友:
我看到我家那边的收垃圾的收了一套音响设备,台湾产的音箱,单体2个低音(全频?)喇叭1个高音喇叭,功放机里面有个大环牛,他不在家,我无聊就接了个功放和音箱,动次打次的效果还是有的,调音的我没线,就没接着玩。可惜后来功放他拆铜了。音箱他也准备拆开卖废铁废铜,然后我说,你要那么弄,还不如给我玩得了,我想要喇叭,他说他一个里面能拆出20、30块钱的废铁、废铜来,我打趣的说,你拆一个我涨涨见识,看看到底能拆多少。反正我就是想白嫖,等价换,主要是没玩过这种喇叭,要是花几十块,那就没啥玩的乐趣了。
已经两天了,他也没拆那音箱,还是扔在外面。其实我也好奇那喇叭是啥牌子的,然后看看里面分频电路是电容还是啥的

网友:
电位器换纯铜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这产品的地方应该不多了吧,还有人修?
机油时间长了也容易粘灰,制标不制本。 ...

说实话,接触了不少百元左右的蓝牙音箱,还没一个真真媲美这些百元左右的变压器多媒体音箱,所以至今我家还留有一套东方红的多媒体音响。
现在手上一套蓝牙5.0的 2.0配科达无源音箱,还有一条长条的回音壁,交易区29元四个喇叭的,放在电视下面给天猫精灵扩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