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键盘坏了?网页自动出现如鼠标点击了各种特殊按钮的情况

楼主(2021-07-13):
最近出现的奇怪现象
看网页,网页自动出现如鼠标点击了各种特殊按钮的情况。鼠标滚轮,出现放大缩小网页的情况 。
看视频,经常自动停止,需要点击播放按钮才能再看。
各种系统屏幕也不时的自动出现。
键盘坏了?中毒了?被植入了木马?等等,搞不清楚!
很多时候又没问题,只是时不时的出现,很讨厌。
有时断网情况下也是。
谁能说说

网友A:
像是鼠标滚轮问题 滚轮的编码器时间久了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建议换个鼠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鼠标滚轮问题 滚轮的编码器时间久了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建议换个鼠标试试 ...

不是,观察了很久了。
等于是按住了ctrl键再滚轮

网友A:
滚轮底下有个按键 拆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轮底下有个按键 拆了试试

不关那个的事,换各种鼠标情况依旧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罗技 g500s鼠标,网页回滚问题

不过你这个嘛,估计是键盘问题,建议换个键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罗技 g500s鼠标,网页回滚问题

我目前倾向于木马病毒,键盘坏还不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关那个的事,换各种鼠标情况依旧

那就可能是键盘进水或是受潮 按键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可能是键盘进水或是受潮 按键短路了

是达尔尤的光铀键盘,没有受潮进水,按键也不可能短路

网友C:
鼠标键盘都换一套试试,如果还有问题,可能安装了游戏鼠标的宏驱动导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达尔尤的光铀键盘,没有受潮进水,按键也不可能短路

光轴不是不会坏 我给别人修过光轴键盘 换了个轴的接受部分 先确定问题 试试键盘鼠标都换了还是会乱跑吗?

网友D:
首先确定是否是键盘或鼠标的问题,拔下usb插口再观察是否有同样故障,先去排查

网友:
按键粘连了

网友E:
不是有那种屏蔽某个按键的软件么,我记得原理就是改注册表,我以前就是笔记本左shift键会自动按,然后我就屏蔽了那个键,重启后就正常用了,实在要用shift时,我就用右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标键盘都换一套试试,如果还有问题,可能安装了游戏鼠标的宏驱动导致 ...

感觉换不解决问题,键盘因为设计和硬件原因出问题的可能不大,除非键盘芯片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轴不是不会坏 我给别人修过光轴键盘 换了个轴的接受部分 先确定问题 试试键盘鼠标都换了还是会乱跑吗?
...

要坏的话恐怕是芯片,铀和线应该没问题,我拆下清理过
鼠标换了问题同样,严重怀疑木马和病毒

楼主:
这个检查多次了,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那种屏蔽某个按键的软件么,我记得原理就是改注册表,我以前就是笔记本左shift键会自动按,然后我就 ...

你那个应该是那个键有问题了
我这没发现那个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确定是否是键盘或鼠标的问题,拔下usb插口再观察是否有同样故障,先去排查 ...

排查中,插口检查了,没问题,鼠标没问题
键盘今天用了一天都没问题,但不知什么时候又会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应该是那个键有问题了
我这没发现那个键有问题

那你不是怀疑是按了ctrl键么?你直接把两Ctrl给屏蔽,然后重启后再看看会不会还出现这情况,不就行了。你怀疑哪个,就屏蔽哪个,我忘了可不可以屏蔽鼠标了,这样慢慢排除问题。
我那个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是那个键的,是打开那个键位替换软件后,看见shift时不时的被按下,才知道是哪个shif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