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一台佳能喷墨打印机ip7280

楼主(2021-07-13):
打印机主板坏了,拆机。

平口螺丝刀插入两处,装饰片就拆掉了

然后两片盖板就可以拿掉了

下来拆左右侧板。

另外一边一样拆掉,中间的需要按下就开了。

然后拆除所有排线。拆掉四颗黑色螺丝钉,拿掉主板。

楼主:
前面红框两个卡扣,机器后面红框位置两个卡扣。
打开拿起机器上盖板。盖板上面红框位置有墨盒检测器。

拆掉地板上七科螺丝,拿出机架。

拆掉小车光栅,脱开皮带。卸掉四颗螺丝,向上取出小车。

拆下小车排线固定螺丝三颗,拆除小车,注意排线保护片下面的黄线。

然后戴手套了,拆散了没有拍照。

楼主:
拆了留下来的,还有吸墨单元 小车光栅尺,电源等剩余的丢垃圾桶了。

网友(2023-07-15):
感谢楼主的拆机,帮了大忙了

网友:
原来不是IP-2780

网友A:
喷墨打印机结构复杂,特别是那块墨水棉需要常换

网友:
用过两台佳能的打印机

网友(2024-03-15):
引用 网友A:
喷墨打印机结构复杂,特别是那块墨水棉需要常换

找到清洁单元 把管子接出来,不用换了!

网友B:
最不喜欢拆的就是喷墨打印机,一手墨要洗几天,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不喜欢拆的就是喷墨打印机,一手墨要洗几天,才干净

用去污粉,再用海绵擦马上就能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