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老电脑还能运行红警-尤里的复仇吗?

楼主(2021-07-13):
最近赋闲在家,挺怀念几年前玩的红色警戒尤里的复仇,于是安装运行,一切顺利。玩着玩着,问题来了,越来越卡,几十个坦克一齐出去时,卡得不要不要的。记得以前奔3 --800M  CPU的破电脑,内存也只有可怜的128M,显卡是S打着头的8M显存,好像也不比现在卡呀?是不是不教有什么地方没设置好呢?,

楼主:
补两张图片

网友A:
红警2吃单核,多核甚至有反作用。

网友B:
那时候你没见过快电脑,心里也就没有对快的比较参考。

现在你习惯各种快速的运行,就觉得慢了。

网友C:
Ra2用WinXP系统可能不卡,Win7系统建议玩 命令与征服:心灵终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时候你没见过快电脑,心里也就没有对快的比较参考。

现在你习惯各种快速的运行,就觉得慢了。 ...

现在卡得最严重时几乎是两秒钟动一下。鼠标点到黑的地方,速度立刻就快了,前后速度相差十几倍,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啊?还是我的核心显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2用WinXP系统可能不卡,Win7系统建议玩 命令与征服:心灵终结

命令和征服我没玩过,不知道会不会玩。
现在卡得最严重时几乎是两秒钟动一下。鼠标点到黑的地方,速度立刻就快了,前后速度相差十几倍,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啊?还是我的核心显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警2吃单核,多核甚至有反作用。

现在卡得最严重时几乎是两秒钟动一下。鼠标点到黑的地方,速度立刻就快了,前后速度相差十几倍,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啊?还是我的核心显卡坏了?

网友:
没毛病,我以前用i5+8g玩共和国之辉到后期也会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卡得最严重时几乎是两秒钟动一下。鼠标点到黑的地方,速度立刻就快了,前后速度相差十几倍,是不是哪 ...

这游戏对显卡没有任何要求。
只吃CPU,而且只吃单核。
兼容模式运行看看。

网友:
你去下载一个红警2补丁吧,按要求装好补丁就行了。

网友:
窗口模式还是全屏模式玩的?全屏肯能没那么卡

网友D:
玩一会就卡,注意看一下机器温度

网友:
尤里的复仇01年出的,红警2是2000年出的,换个XP系统吧

网友E:
配置太高了,换个奔腾的CPU估计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一会就卡,注意看一下机器温度

已确定不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系统版本太高了,你装XP,或者98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太高了,换个奔腾的CPU估计就没问题了……

我这里台式机好多台,能拆CPU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游戏对显卡没有任何要求。
只吃CPU,而且只吃单核。
兼容模式运行看看。 ...

我试下看看。

网友:
同时期的帝国时代玩的爽,win7: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