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带额外两排触点的BGA100颗粒初探

楼主(2021-07-13):
主角:

bga100+额外2排触点的镁光颗粒,拆自一个U盘尸体,尸体情况是不识别,拆下时,看到额外触点部分是有引脚线引出的。
但之前有坛友说bga100的触点可以直接用,和镁光普通bga100颗粒一样,今天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bga100转152的转接板,转贴后我可以上测试架。

无压力无难度,贴好

上测试架后,显示FFFFF,没有识别到颗粒。
结论:带额外触点的bga100颗粒,和普通bga100颗粒有区别,不能直接使用。

从PCB版引线来看,其实两排额外触点的引线更多一些,而bga100的部分几乎没有引出什么线。

网友A:
好像曾经论坛里有讨论过这个

网友A:
莫非那一小排是引出了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曾经论坛里有讨论过这个

嗯,当时我看到有人发结论说这种带额外触点的和普通bga100的是一样的,可以直接当普通的用,但这次实践证明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那一小排是引出了emmc?

不是,正常颗粒会有8个数据脚,看板子下面两排触点才是数据脚,bga100的可能只是电和地。

网友B:
不可能兼容bga100的,看jmf608+clearnand的山寨v300板子就知道了,很多引脚是从旁边的两排触点印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兼容bga100的,看jmf608+clearnand的山寨v300板子就知道了,很多引脚是从旁边的两排触点印出来的 ...

就是有人说过可以兼容,当时没有这种颗粒实践操作,这次测试过,的确不可以,发出来加深一下大家印象。

网友:
跑跑线路看看 这2排触点都是干嘛的?研究一下,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难道是主控挂了的emmc?从测试点引出来闪存的接口了?正常厂家出来的芯片应该不会放着那么多球不用,把信号从那一排地方引出来吧?

网友:
BGA100是BGA100,这个是EMMC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有人说过可以兼容,当时没有这种颗粒实践操作,这次测试过,的确不可以,发出来加深一下大家印象。:l ...

说兼容是我说的,见过兼容的(江波龙标)见过悬空的(镁光标),兼不兼容其实有个不太灵的方法就是直接看看颗粒底下走线,如果走了一遍BGA100又连通金点那么肯定是双定义的,如果两边完全不连接那么基本不同。。。

网友C:
BGA100脚的EMMC。

网友:
图是原来修U盘时自己做的 你参考下 图传坏了重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100脚的EMMC。

对 是emmc 原来拆过是读卡器主控的 引脚图已经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