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7.4V山寨笔记本电池板故障,烧了个贴片元件求教

楼主(2021-07-13):
国产山寨本上的,电芯废了自己换了电芯,换好后检查的时候,表笔可能短路了烧了这一个芯片。

记得上面有数字5 ,大概是3位数,烧坏的是贴片电阻吗??

能不能请教大神这个芯片具体型号。直接连接之后电压7.65V,可以开机使用,

但是笔记本会无故死机,拔掉电池正常,可能问题还是出在这个电源板上了。

现在只能是拆掉看看能不能救了。还请大神不惜赐教。。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板子上不是丝印R9么,就是电阻,估计是电流采样计算容量?

楼主:
半路出家,只会简单的焊接之类。请问一般什么原件上可以找到能替换的?有什么能解决的办法,现在这样连接的话p+,p-是有7.65v。然后出现问题就是进系统开个网页就死机了。。。。不插电池倒是没事。。请问有好的解决方案吗???

楼主:
5930贴片采样电阻吗??请问改怎么选择

楼主:
贴片大小6.5mm*3mm  这个能靠猜吗?
5930 5W 7W 0.2MR
5930 5W 7W 0.5MR
5930 5W 7W 1MR
5930 5W 7W 2MR
5930 5W 7W 3MR
某宝上搜到这么多?应该换5930 5W 7W 1MR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不是丝印R9么,就是电阻,估计是电流采样计算容量?

电流采样的,,,,应该是5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采样的,,,,应该是5毫欧

谢谢,根据测量尺寸6.5mm*3mm应该怎么选这个采样电阻?我看某宝上的对应尺寸大小应该选2512的。是应该选择2512 3W 5MR的吗?还是应该怎么选择?
2512 3W 1MR(一件1只)
2512 3W 2MR(一件1只)
2512 3W 3MR(一件1只)
2512 3W 4MR(一件1只)
2512 3W 5MR(一件1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根据测量尺寸6.5mm*3mm应该怎么选这个采样电阻?我看某宝上的对应尺寸大小应该选2512的。是应该选 ...

M、m不分。M是兆欧,m是毫欧。你这种电阻是毫欧级别的。

楼主:
请教具体应该购买2512的哪一种合金采样电阻???

楼主:
请教2512 2W 跟2512 3W 这个具体应该怎么选?还有
10毫欧0.01R
20毫欧0.02R
30毫欧0.03R
40毫欧0.04R
50毫欧0.05R
60毫欧0.06R
70毫欧0.07
1毫欧0.001R
2毫欧0.002R
3毫欧0.003R
4毫欧0.004R
5毫欧0.005R
6毫欧0.006R
7毫欧0.007R
8毫欧0.008R这些应该怎么选??  感谢回复。。受教

楼主:
总结一下,经仔细排查,发现不是电池造成的系统死机问题,故应该是对笔记本影响不大。所以最后请教一下各位,这个电阻最后需要不需要补,补的话应该补具体什么型号的,感谢。另外电池板是每个电池分别单独连接到电池板上,电池板的输出电压是7.4v'这样,并不是直接串联的。

网友:
看电池管理芯片,找资料,或再串个电流表,对比本上显示电流,确定阻值。

网友:
保险电阻,可以查下电路,如果没有取样的话就是一保险,短接也可以

网友:
看看电路有无取样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