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的旋磁能电加热器有没有6050W?

楼主(2021-07-13):
我的一款青岛生产的“旋磁能”电热水器6050W试用情况2021.5.13-2126
一、测试电阻:1200欧姆左右;测试后把水沥干2.4kg。
二、测试待机功率(未按开始键)空载功率(按了开始键未进水)分别为:1.637W1885W
三、测试负荷电流:
四、流量核实开足四楼水龙头放热水1分钟左右,脸盆盛水净重为:1934g,放水时间37.39秒,合:3.08/min
五、旺旺聊天内容:
ntgw0066  2021-5-13 22:04:54
设置在50怎么会只能加热4342之间?说明功率6050W存在着虚标?实际功率仅在22*220=4840W!
进水水温估计在15-20度吧,但测试功率和进水温度没有关系。实际虚标幅度为:4840W/6050W=80%
如果到了冬天,水温在5-10度,要想保持43度水温,只能以减小流量为代价。
请各位评估一下,这个产品有没有6050W?

网友A:
一般洗澡用38-40度就行了,你开43度太高了吧。另外说这东西热量有损失,不一定就不足标

网友B:
 电流表内的那一条导线,在22A电流时,线的降压是多少V?

网友C:
评估什么?你都测量得到结果了。

网友C:
功率一定,流量越大,升温越小!功率一定,流量一定,加热提升的温度一定,进入温度低,出水温度也低。能量守恒定律可以完美解决楼主问题。

网友B:
 去X度,搜索“旋磁能”得到的结果是:

通电加热,要进水的水的水温在负15-20度以下,“旋磁能”才能工作,工作后,就能达到6050W,并且在流量最大时,出水温度高于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洗澡用38-40度就行了,你开43度太高了吧。另外说这东西热量有损失,不一定就不足标 ...

我在测试它真正功率是否存在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表内的那一条导线,在22A电流时,线的降压是多少V?

我要研究线的降压没有需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评估什么?你都测量得到结果了。

评估我的判断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一定,流量越大,升温越小!功率一定,流量一定,加热提升的温度一定,进入温度低,出水温度也低。能量 ...

能量守恒定律解决我提出的问题,恐怕是大炮打蚊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X度,搜索“旋磁能”得到的结果是:

通电加热,要进水的水的水温在负15-20度以下,“旋磁能”才 ...

您在哪一个度里查到有“进水水温在负15-20度以下”的?那冰是多少度?“旋磁能”工作的前提是需要加热冰水?

网友:
如果到了冬天,水温在5-10度,要想保持43度水温,流量保持在8升/秒。以前测算过,好象功率要达37KW左右,记不太清了,反正按目前的入户供电能力,不用想了。
燃气热水器才能轻松达到。

网友:
纠错:8升/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