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乱跑还有救吗??一般是哪儿挂了?

楼主(2021-07-13):
罗技G602 用了7年多了…………
昨天突然鼠标乱跑
拆开看了下除了这里很脏其他五肉眼可见的问题

一般是哪儿阵亡了 还有救吗??
是不是这个太脏了腐蚀了???

网友A:
乱跑是光学主件出问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跑是光学主件出问题了啊

是通用的吗有的换吗?

网友:
估计是光头出毛病了。不好换,建议换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通用的吗有的换吗?

要换一样型号的 拆开看看激光头型号 淘宝找下吧

网友:
传感器坏了就没办法了,罗技质量那么差吗?貌似我还没有一个鼠标用到这地步过

网友:
买个皮老虎把光学部分的灰吹干净就行了

网友:
先用牙刷把那里刷干净试试

网友:
先刷一下灰尘,如果还不好,就放弃吧。

网友:
不用拆,敲两下,对底部使劲吹气。。。

网友:
透镜吹干净,不过一般没效果。

网友B:
光学鼠标乱跑一般是底下光学传感器那个坑里有衣物纤维,清理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学鼠标乱跑一般是底下光学传感器那个坑里有衣物纤维,清理掉即可

看过很干净,估计是阵亡了

网友:
我遇见这种情况,直接就换新的了。会计工作,经常做表格,跟数字打交道,鼠标不灵敏可不行。以前用的就是,拉个表格都点不住地方。

网友C:
这个鼠标应该很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鼠标应该很贵的吧。

当时好像400多买的不过很好用,就是罗技双击换新两次都用不了多久双击,后来自己换了樱桃微动好了,

网友:
乱跑看看光头那里有无污垢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