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本田CR-V车锁钥匙卡住,重新组装修好

楼主(2021-07-13):
本田CR-V钥匙没有关到位拔出了,钥匙再插入关不到位打不开,没办法把锁拆下后全部拆开,又重新组装,可算修好了

网友:
没看懂怎么操作

网友:
没有关到位就有铜柱蛋子卡住了钥匙孔  其实你钥匙插不进去可以直接给它先关到位再插   就行了 不需要拆 当然有的钥匙磨损太厉害导致差了一个档的就不能

  一点点的只要给它往关的方向关到位 就行

网友:
本田的齿片太容易磨损,这个钥匙拔不出来算是本田的常见故障了。。

网友:
是弹子还是齿片都没看明白

网友:
幸亏不是国产车,要不然指不定又给喷成啥样了

网友:
本田的用料真的不行。。可是人家真保值。。。。

网友:
机械 锁 也是 有 使用寿命的 啊

网友(2022-06-08):
可能是锁片问题,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