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如何跑RDT开卡?

楼主(2021-07-13):
经常拿到一些拆机颗粒,或者小厂黑片,自己做些2258XT或者2259XT方案的SSD,一直以来都是PRDTEST那里选择1 Don't reference Original dad(不参考原始坏块)。大家都是用哪个选项开的呀?
用1这个选项开卡,基本上黑片开出来有10多-40左右的坏块,大部分用着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也遇到一些掉盘或者报错的情况。想问问大佬们这里的0-1-2-3选项到底要如何选择。
另外想跑RDT的话是如何一个开卡步骤,是先选择哪一项开卡,然后断电只插电源不插SATA线让SSD自己跑一遍,然后跑完后再用哪一项参考坏块开卡屏敝坏块。

网友A:
跑了有什么用 该掉盘还是得掉盘 颗粒不行了 降容 降频 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了有什么用 该掉盘还是得掉盘 颗粒不行了 降容 降频 就是

一直开的100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