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红包买的法拉电容到了,充电后放置一天

楼主(2021-07-13):
上次说到抢了一个月的红包终于攒了十个共50元的红包。本来想买松香雾化器。后来论坛有网友建议我买法拉电容做点焊机。于是在淘宝找了一家比较便宜的,两个2.7 V3000法拉的电容45元。全部用红包付账。用维修电源充到2.59v.放了一天测量还剩2.21V.这种漏电算正常吗?两个电容,有一个有瑕疵,和客服反应后立刻补发了一个。服务挺好的。

这种电容目前淘宝上是最便宜的,有一家店卖15元一个。我因为需要用淘金币红包,所以在淘金币频道里面选了这家稍贵一点的

网友A:
我更好奇的是什么红包,怎么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更好奇的是什么红包,怎么攒的

淘金币红包,每个5元,要先成为淘金币金主:淘气值满400,前一个月在淘金币频道签到25天+,前一个月在淘金币至少购物一单,实付超5元的订单。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成为淘金币金主。当月就能每天1点,10点16点准点抢5元红包,抢到就能把手上的淘金币兑换成5元红包,红包可以叠加十个,抢到后一个月能使用,只能买淘金币频道的东西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你的红包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这么复杂,放弃

网友B:
我拿3个串联用淘宝12V的点焊板,焊接杠杠的

网友C:
我认为这个电容比较差,但也不是不能用。我说它差是因为漏电太大了。我去年买了韩国的3000法拉电容,充到2.8伏放两个月后测电压,还有2.45伏。你这个容量够的话也可以用,无非多充几次嘛。我用ZB206测了容量,从2.8伏放电到1.8伏,电流1.7安,容量0.803AH。你也可以测一下。

网友D:
这个价格贵啊。都30包邮的。我都买了一对。

网友E:
有两个串,充上电放了一个多月还有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贵啊。都30包邮的。我都买了一对。

贵就贵点了,反正上红包买的,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两个串,充上电放了一个多月还有电的!

看样子这电容品质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拿3个串联用淘宝12V的点焊板,焊接杠杠的

那个板太贵了,我还是自己做吧

网友:
没这耐心签到25天
只能听听了

网友:
办公用品,卖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这个电容比较差,但也不是不能用。我说它差是因为漏电太大了。我去年买了韩国的3000法拉电容,充到2. ...

容量对于点焊机不重要,只要内阻够低就行,我买过一组这样的电容,内阻0.3到1.2,0.3的做点焊机刚刚的,0.3mm纯镍不在话下,1.2的就不行了,只能点0.15mm的镀镍片。

网友:
看着漏电有点大,关注电容点焊机DIY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金币红包,每个5元,要先成为淘金币金主:淘气值满400,前一个月在淘金币频道签到25天+,前一个月在淘金 ...

这红包来自不易,看着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红包来自不易,看着好复杂

习惯了就好,天天做不觉得麻烦,就怕有时忘记了,
我有一个月就签到没到25天,结果第二个月就被取消资格了。这个月开始又是拿两个手机抢,基本上一个月能抢到15个红包,相当于省了话费

楼主:
刚刚商家补发的一个到了,发现上面有3.0W字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商家补发的一个到了,发现上面有3.0W字样

3.0Wh
除电压以后
1.1Ah?
能这样算吗?感觉算法应该和充电电池的计算方法不一样吧。毕竟放电曲线也是不同的。

楼主买的看着像是拆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