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主板点不亮了,水洗一下~成功点亮

楼主(2021-07-13):
捡来一块梅捷的H61主板,CPU是i3-3240,点不亮了。主板上积满了厚厚一层灰。拿超声波清洗机,水洗一刻钟。
水洗后的主板,除了CPU支架处锈掉了,其它地方闪闪发亮。趁这两天高温,暴晒一下午,保证晒干。

有一个闲置的AMD盒装配送的风扇,拿塑料扎带绑上,强行与INTEL的CPU结合,测试能点亮。

考虑到这块主板是ITX尺寸的,买了一个天狼星T70机箱。标配应该是SFX电源的,然而我只有闲置的ATX电源。
量了量机箱内部空间,是足够的,于是在原配的电源支架上打孔,强行将ATX电源给塞进去了。
找来一块120G的固态硬盘,装上系统。

把线盘一盘,塞进机箱,电源线引出到机箱背后。

完工,整体尺寸小巧,拿来做下载机或者上上网。

噢对了,因为是捡来的主板,没有后盖板,算了就这样凑合了哈哈。希望能坚持得久一些。

网友:
运气真好,捡到宝了,还水洗好了!

网友:
你这机箱不错,只是不防灰尘。

网友:
楼主既然有动手能力,建议自己用亚克力刻个后档板,另外机箱后面的两个PCI口用原装条堵上,通风口铺上一层防尘布,就更完美了

网友A:
不错啊,能用上。
主板能用自来水直接清洗么?

网友:
一刻钟,很久没听说过了,记得以前英语课有那么一个单词,忘记怎么拼了

胶带扎的散热器,新奇,不怕高温脆化嚒。

网友:
没这个命啊,都捡不着

网友B:
梅捷呢,以前这个牌子挺好的,后来不知道为啥没落了!

网友C:
这机箱不错,挺喜欢的。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竟然拆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梅捷呢,以前这个牌子挺好的,后来不知道为啥没落了!

也就近几年才火起来的,后来没落应该是PC市场萎缩造成的,毕竟智能手机普及了,对PC的需求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因为大部分人的电脑都是用来娱乐的,智能手机可以代替了电脑的大部分娱乐功能。梅捷跟一线的华硕技嘉微星没法比,充其量也就算个准二线品牌,在市场萧条的情况下不倒闭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箱不错,挺喜欢的。应该不便宜吧。

159,算是很便宜了

网友:
梅姐,好多年没有见到这个牌了。

话说,我一般放在水龙头冲。。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出不出

网友:
还特定买个新机箱啊,要我直接鞋盒伺候了

网友:
如果有锈渍估计也用不久就会出问题。

网友:
这货上win10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能用上。
主板能用自来水直接清洗么?

呵,很能。
记得当年386一台都几万块时我就干过。
化工厂的,主板不工作,无奈之下扔洗脸池加洗衣粉清洗,清洗后一定得漂洗干净,这天挂空调风口,一夜,啥都好了!

网友:
做一下防尘,应该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