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求教联想AM6672 256 nvme,读写错误,还能废物利用价值吗?

楼主(2021-07-13):
主控88SS1093 颗粒是TH58TFT0T23BADE,貌似这个主控不能开卡,做系统盘卡在win10转圈圈的界面,挂在台式机上做从盘可以读写资料,连续读写大文件速度时高时低。扫描结果图如下,求教这盘子还有废物利用价值吗?比如找淘宝商家维修换主控,或者拆颗粒做U盘。

网友A:
还有98%的寿命咋就成这样了 别人重新开卡过的?

网友B:
首选保修,过保了可以试试做安全擦除 不想折腾了还能贴U盘

网友C:
88S1093这个主控方案搭配0WHL OT23温度都很高的需要加散热片散热 不然没法用   然后在做一下SE

网友D:
做一下Se,升级新固件,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98%的寿命咋就成这样了 别人重新开卡过的?

没有,原装本子上的。刚过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选保修,过保了可以试试做安全擦除 不想折腾了还能贴U盘

刚过保,话说这个盘子用什么工具可以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88S1093这个主控方案搭配0WHL OT23温度都很高的需要加散热片散热 不然没法用   然后在做一下SE ...

我装在台机上开空调,用电扇对着吹,摸起来是温的但软件显示还是6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下Se,升级新固件,就可以用了

小白一枚,请教做se和升级固件的软件的名字叫什么?我去搜教程摸索一下,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白一枚,请教做se和升级固件的软件的名字叫什么?我去搜教程摸索一下,死马当活马医。。。 ...

Parted Magic或者TxBench都可以Secure Erase

升级固件你只要有方法能弄到就可以,你能不能弄到我不清楚,我是能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rted Magic或者TxBench都可以Secure Erase

升级固件你只要有方法能弄到就可以,你能不能弄到我不清楚 ...

谢谢,TxBench 0.98试了下可以用。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的指点,手动TRIM擦除一次确实有效。

网友D:
固件可以从1.6.0412更新到2.5.04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件可以从1.6.0412更新到2.5.0412

联想的固件升级工具提示这个盘的最新固件就是1.6.0412,官网没查到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件可以从1.6.0412更新到2.5.0412

联想外网找到了这个版本, 感谢提示。

网友(2022-02-28):
楼主是如何升级的

网友(2024-02-06):
请问有这个主控开卡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