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20V的电源,可以给电钻的四节串联18650充电吗

楼主(2021-07-13):
谢谢,实在不太懂,原装的充电器了轻如鸿毛,像换一个。

网友:
不行,得有限流功能才可以

网友:
加个充电模块才行

网友:
串个灯泡可以充电,但充满不能自己停,如果电池组的保护板突然失效,会过充。后果很严重。

网友:
知道什么叫充电器吗?

网友:
4个电池充满电的电压是16.8v,你这个20v超压了很多吧。

网友:
楼主首先要搞明白什么是充电、什么是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