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平头18650锂电池加装尖头保护板附锂电池保护板简单识别激活方法

楼主(2021-07-13):
现在一些插卡音箱、USB风扇之类的小电器为了提升续航能力,逐渐开始改用18650锂电池。那种可更换18650锂电池结构的小电器,大多使用的是尖头18650锂电池,手里大多是平头不带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手头正好有些尖头锂电池保护板,找了个平头18650锂电池装上,然后再在外面热缩一PVC热缩膜,将平头18650锂电池改装成带尖头锂电池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使用材料:拆机带镍片的平头18650锂电池、尖头锂电池保护板、PVC热缩膜。

拆机带镍片的平头18650锂电池。

PVC热缩膜。

控正极的尖头锂电池保护板,一个6脚锂电池保护芯片,2个MOS芯片;大约直径17.3mm,厚度2.7mm;接锂电池后需要激活才有输出。

选用的是个拆机带镍片的平头18650锂电池,之所以选带镍片的,方便后面的焊接组装。

焊接组装顺序:
1、锂电池正极焊接锂电池保护板正极;2、锂电池负极焊接镍片;3、负极镍片焊接到锂电池保护板负极;4、测试无误后,套缩PVC热缩膜。
注:
焊接技巧:焊接前,先镀锡,再焊接。

锂电池正极镍片焊接到锂电池保护板正极镍片上,焊接无误后,使用高温胶带做好正极端绝缘。

锂电池负极端焊接镍片,焊接在保留的镍片上。

使用高温胶带做适当的加固,然后将负极镍片焊接到锂电池保护板负极,焊接前使用干布擦拭干净镍片。

焊接完成后,进行充电、输出测试,测试无误后,套缩PVC热缩膜。

充电

从左到右依次为:带尖头锂电池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68.7mm,有些偏长)、自己加装尖头的18650锂电池(67mm)、成品尖头18650锂电池(67mm)、平头18650锂电池(65mm)。

相关链接:

平头18650锂电池改装尖头18650锂电池附PVC热缩膜电烙铁热缩法

楼主:
小贴士:
锂电池保护板简单识别激活方法:
1、识别
一般锂电池保护板分为控正极、控负极两种,后者较常见。控正极就是锂电池保护电路加在锂电池正极端,输出正极从保护板正极输出,共负极。控负极就是锂电池保护电路加在锂电池负极端,输出负极从保护板负极输出,共正极。
2、激活
控正极锂电池保护板、控负极锂电池保护板激活方法一般分为充电法、短接法两种。两者都可以通过充电法进行充电激活;另外还可以通过短接法激活,控正极锂电池保护板通过短接锂电池正极和保护板正极激活,控负极锂电池保护板通过短接锂电池负极和保护板负极激活。

网友:
似乎是长了一点

网友:
思路还是值得借鉴的 要是原电路没有保护就是傻充,加上这个安全一些

楼主:
加装保护板后有些偏长,使用环境受到了一定影响。

网友:
不错,可以保护电池

网友:
学习了,手里上次买了几片暂时没用上

网友A:
如果没这种圆形保护板。不知道可以在电池仓外加保护板,在接到充电线路

网友:
不错,改造的很漂亮,改造后应该长了点,有的产品使用有点困难

网友B:
太长了,好多电池仓放不下。我是直接在正极堆焊一些锡。

网友:
我直接买些小磁铁吸上就行了

网友:
保护板下面垫点泡沫海绵缓冲吧,不然容易压坏上面的芯片。

网友:
遇到需要用尖头电池的设备,我一般都是把电池仓的弹片取下来,然后在正极弹片上砸个凸起出来,然后就可以用平头的电池了

网友:
感觉有点长了

网友:
磁铁最方便

网友:
改造得漂亮!偶有只负极保护板的

网友:
老哥这种保护板哪里有的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这种圆形保护板。不知道可以在电池仓外加保护板,在接到充电线路 ...

有的平头18650锂电池加装保护板在侧面,然后再引出输出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长了,好多电池仓放不下。我是直接在正极堆焊一些锡。

正极堆焊的方法比较简单方便,这种加装保护板的18650电池,适合用在手电筒之类空间余地大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