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萌60V铅酸充电器求救 显示Err001故障码

楼主(2021-07-13):
力萌60V铅酸充电器,不接电池显示正常,接上电池充不了几秒钟继电器断开然后显示Err001故障码,有时候莫名其妙又能充电,奇怪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片无法上传

楼主:
就是这样的

网友A:
看看说明书代码什么意思,可能是哪里接触不良吧。

网友B:
建议你联系力萌的商家,淘宝上那个专卖力萌充电器的商家也是本坛坛友,以前我的力萌充电器坏了也是直接找卖家修的。

网友:
@lmdq
看了一下,卖家似乎没来新版,旧版也有一年没登录了。

网友C:
力萌,充鼓了我二组7220,不敢用。用过德康,星扬,力萌。实际用下来,还是随车送的好用。

网友D:
会不会是插头接触不好,继电器触电氧化,焊点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说明书代码什么意思,可能是哪里接触不良吧。

没有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插头接触不好,继电器触电氧化,焊点有虚焊

继电器听声音挺干脆的,应该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联系力萌的商家,淘宝上那个专卖力萌充电器的商家也是本坛坛友,以前我的力萌充电器坏了也是直接找卖 ...

淘宝买那个商家不回复,好多人的都是这个毛病,好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那个商家不回复,好多人的都是这个毛病,好像是通病

那也许是换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力萌,充鼓了我二组7220,不敢用。用过德康,星扬,力萌。实际用下来,还是随车送的好用。 ...

n年以来一直用 西普尔 或者oe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力萌,充鼓了我二组7220,不敢用。用过德康,星扬,力萌。实际用下来,还是随车送的好用。 ...

我电池也充坏了,单片机可能跑飞了,一直充电。充了超过12小时。

网友:
我只用28块一只的垃圾货,除了下雨淋湿炸了的,没出过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