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编码器 求助

楼主(2021-07-13):
就这样的编码器,想问一下有没有简单的翻译模块电路 能直接识别编码器的输入
比如 一个芯片 接上编码器后
编码器逆时针转 IO1 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编码器逆时针转 IO2 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
SOP8的MCU解君愁

网友:
直接用三极管就行吧

网友:
编码器程序网上有,直接可以下载。买一个8脚的单片机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有对讲机用的频道编码器解君愁!!!

网友:
编码器判断顺时针逆时针很简单吧?还用再用另外一个芯片去翻译一下么?

网友:
74HC02解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