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比亚迪代工的磷酸铁锂/七喜笔记本电池,BQ20Z75,自读固件

楼主(2021-07-13):
很久以前有一块七喜笔记本电池,特殊的地方在于,它用了磷酸铁锂的电芯,当时觉得七喜还不错,配的不容易炸的电池,现在想来可能更多是因为成本低......   废话不说了,上cp2112,如何判断gnd、sda、scl可以按这个方法,一般笔记本电池接口地端的两个铜触点要么稍微长一点要么粗一点,反正跟一排针不一样,那个就是gnd了,对应电池的针脚就是gnd,数字万用表打二极管档,表笔缠上网线铜芯方便测量,红接gnd,黑笔顺着电池gnd(负极)插口往另外数,第一个读数为500至700的(二极管特征)是sda,第二个有二极管特征读数的是scl,一般是相邻两个针脚,不排除有特殊的情形。
打开破解版的sbe2works,读取,保存,咦?比亚迪代工的,看来比亚迪的技术沉淀也有些年头了,看看电池信息:
DesignCapacity: 3400 mAh
FullChargeCapacity: 2443 mAh
CycleCount: 311
Date: 2009.10.12 yyyy.mm.dd
DesignVoltage: 9600 mV
ManufName: BYD
DeviceName: QIXI
SerialNumber: 003D
ChargingCurrent: 0 mA
ChargingVoltage: 0 mV
DeviceChemistry: Fe
Temperature: 34.6 C
Voltage: 10893 mV
Current: 6 mA
RelativeSOC: 0%
AbsoluteSOC: 0%
RemainingCapacity: 0 mAh
Mfg1: 65535 integer
Mfg2: 65535 integer
Mfg3: 65535 integer
Mfg4: 65535 integer
SpecificationInfo: 0031 Hex
Battery Status:
TDA|RCA|INIT|DSG|FD|

状态信息:
MaxError: 9%
Operation Status:
PRES|DSG|XDSG|RSVD2|QEN|
Safety Status:
CUV|
PFStatus: OK
Charging Status:
PCHG|
FETControl: 0024
Update Status: 6
Qmax Cell0: 2816
Qmax Cell1: 2848
Qmax Cell2: 2839
Qmax Cell3: 3400
Qmax Pack : 2816
Cell0 R_a flag : 0000
Cell1 R_a flag : 0000
Cell2 R_a flag : 0000
Cell3 R_a flag : FF55
Device Type: 0750
Firmware Version: 1.60
Hardware Version: A6
Manufacturer Status:
PCHG|FET1|FET0|ST3|ST2|
Chemistry ID: 0403

这里device type 0750,可以猜测主控型号就是BQ20Z75

读出的固件:

楼主:
感谢版主帮忙排版

网友:
这电池也衰减得差不多了

网友:
啥型号来的啊

网友(2021-09-01):
十几年的电池

网友(2021-10-15):
大神 破解版的Be2works可否发我一下 我想解锁我的电池 谢谢

网友(2022-03-30):
等待大神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