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三娃子指针万用表,性能远超普通指针表(sanwa EM7000)

楼主(2021-07-13):
三娃子 em7000指针万用表,试测量常规物理量,性能远超普通指针表。
但是刻度盘复杂,测量结果还得换算
人笨没办法,预先算好了写下来✍

楼主:
读取DC1000V和AC750V档位的测量值时,按照0~120刻度盘指示值×10计算后读取。

楼主:
预先算好写下来✍

楼主:
测量电阻1KΩ/4KΩ/100MΩ

楼主:
纳安级电流档,测原电池效应

网友:
精度很不错,灵敏度挺高的,价格应该4位数以上?

网友A:
需要换算?这表几乎已经是直读性最好的指针表了,比绝大多数国产表都容易读。还需要换算只能说你没玩明白这块表,甚至没玩明白指针表

acV读acV(rms)条,但刻度用上面dcVA的两排黑字,dc1000V和ac750V读120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换算?这表几乎已经是直读性最好的指针表了,比绝大多数国产表都容易读。还需要换算只能说你没玩明白这 ...

谢谢指点,当初还以为上面一排黑字是DC V-A专用的

网友B:
指针表最大的问题是实验误差,这个没法解决,不然就没数显什么事了。

EM7000拆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125-1-1.html

网友:
精度很不错,灵敏度挺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最大的问题是实验误差,这个没法解决,不然就没数显什么事了。

应该是输入阻抗比数字表大得多。所以对电路的影响比较大一点,精度没有数字表高。但其优点也明显。例如测半坏半不坏的电容问题,指针表比数字表好。甚至判断一些半导体时,由于指针表的提供的电流比数字表大,结果也更接近实际。各有优点吧。最好两种表都配。

网友:
这个表指针太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输入阻抗比数字表大得多。所以对电路的影响比较大一点,精度没有数字表高。但其优点也明显。例如测 ...

指针表绕不开的结是人的眼睛误差,其它不论,不同视力的人,结果就会有小偏差。
数字表更直观。
我是这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绕不开的结是人的眼睛误差,其它不论,不同视力的人,结果就会有小偏差。
数字表更直观。
我是这意 ...

有同感,人眼读取时,指针式的可能出现误差,比较明显的例子是传统的刻度式百分尺

网友E:
谢谢分享
这个三娃子我很早就想买了

看中它是有源表,也就不在意它的R10K、R100K档是3V了。但它的ACV档搞不定纹波电压?所以没买

网友:
有源指针表,很不错。倒是一直想弄快双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这个三娃子我很早就想买了

因为没有交流毫伏档位,它最低只有3V,要测文波,还是用示波器

网友:
闻到隔壁矿坛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同感,人眼读取时,指针式的可能出现误差,比较明显的例子是传统的刻度式百分尺 ...

这个问题几十年前,我刚接触指针表的时候,老师就是这样说的,实际上手测试,也确实如此。
特别是一些小信号的测量,不同的人,区别就看出来了。
只不过工具而已,用熟悉了,这些问题也许都不是问题。

网友:
不错的表,数刻度的东西就不谈准确性了

网友:
可以淘汰了,读数误差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