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具有多通道温度显示功能的Dantax丹特声电子钟拆机+改RX8025

楼主(2021-07-14):
前些日子在数码交易区买的丹特声电子钟,10块钱包邮两个,看着不贵就下手买了一票。电子钟到手灰尘比较大,明显是库存多年的东西了,所以收拾了一下卫生再开始折腾

前面板的按键,长按Mode键是设置时间和日期的,设置时间的时候还可以选择显示相对于本地时间的其它时区的时间(正12个时区和负12个时区,一共24个),这个比较少见;

上面的那个Channel按键应该是外置温度传感器的切换按钮,电子钟支持多个外置温度传感器,比如在各个房间都放一个,或者放在室外,统一在这个电子钟的屏幕上显示温度。

需要说明的是,电子钟放入电池后,需要等3分钟多一点,各个按键才会有反应,3分钟之内按任何按键都是没有反应的,可能是电子钟在初始化(搜寻外置温度传感器并建立连接,我猜的)

侧面有个按钮,自己还以为是个复位按钮,但按不动,骗子

顶部有个大按键,电子钟带闹钟功能,闹铃响的时候按这个键可以打(lai)盹(chuang),也可以打开背光

背面有挂墙孔,可以挂在墙上用;电子钟供电是两节AA电池,这个比较好,续航也比纽扣电池长的多

背面的按键,闹铃开关和摄氏/华氏温度切换,同时这俩按钮也有增加/减少的功能,在调整系统时间和日期的时候用

底部有个凹槽,应该是可以插在一个底座上的,然后放在桌子上用,不过买的时候只有这个主机,其它的什么配件也没有

除了背面两颗螺丝,电池仓里还有俩螺丝,拆的时候拿着拆机片抠了半天抠不开,后来才发现这里还有俩螺丝

背面按键设计的比较拉胯,按键和导电橡胶按钮是分离的,重新组装的时候非常难弄,恼火

内部全图

主板全图

四路模拟开关14066B,应该是切换各个外置温度传感器用的

外置温度传感器接收/发射模块

趴在板子上的管子掰起来看看,是个KSP10三极管

电子钟的开机屏显,最上面这行是显示外置传感器的温度,箭头所指的位置可以最大显示3个通道号,可惜卖家那里只有这个主机,没有外置的温度传感器模块(所以卖得便宜)

这个电子钟设计的时候居然预留了电波钟模块的位置,不过模块没有安装,略有遗憾

主板的跳线搞的有点意思,不用0欧电阻,而是直接用堆锡来完成,真会省钱啊

前面提到的那个侧面的按钮,就是个盖子,然后内部预留了空间,但看不出来倒底是干嘛用的

电子钟到手运行了两天,结果快了1秒多,按一年计算累积下来的误差也有3分钟以上了,所以需要改8025T(电子钟供电电压3V)

改8025T的完工图

开机,Working……

淡蓝色的背光还是挺好看的,开机运行了两天,都很准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凌晨的沙发,非我莫属!嘿嘿

网友A:
看造型像空调遥控器

网友:
看图说话吧!

网友:
8025又用上了,改得不错,楼主带我们入坑

网友B:
库存还有707件,你咋不多撸点呢

网友C:
应该是当年丹特声的附送礼品吧?满满的山寨味,一看就是深圳那边的山上工厂生产的

网友:
8025好去处,又用掉两库存

网友:
求链接,呵呵,正好家里温度计不准了,弄两个检测空调温度对不对

网友:
老船长又准备爆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造型像空调遥控器

就是按键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存还有707件,你咋不多撸点呢

买那么多干嘛?开杂货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当年丹特声的附送礼品吧?满满的山寨味,一看就是深圳那边的山上工厂生产的 ...

不知道啊,到手之后全身灰尘,只能看出来是长期库存的东西

网友D:
很不错啊,,还有车吗?

网友:
这种电子钟还有购买连接吗?还是可以用用了。

网友:
问了卖家说没有了

网友:
这个表还不错,背光都是光片的,板子上看到了升压电路,要是有外温模块就good了,上电等3分钟很诡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到手之后全身灰尘,只能看出来是长期库存的东西

丹特声是非常著名的音响品牌,所以是猜应该是附送的小礼品吧。
我原来也买过一些类似的电子钟,其实功能确实不错,就是粗制滥造。
很想知道这些产品的原始产品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啊,,还有车吗?

楼下坛友说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