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BB YSM01-PS 27V3A电源拆解

楼主(2021-07-14):
也不知道用在那里的,但是做工没得说,80瓦功率,做的比180瓦的电源都好。

网友:
应该是电柜里的,好是真好,价钱也真贵

网友:
楼宇对讲系统上用的电源

网友:
看起来像是某个场合专用的UPS后备电源

网友:
好东西,T12可以用。体积稍大。

网友:
估计越高级的东西越不好改,太复杂。

网友:
应该是一个电源适配器,交直流双电源供电并自动切换。27V输出,应该是专用的。BATlow是电池低电压报警。ACloss是交流断失电报警。对面的另外一排则是接线标示,非常清晰。

网友:
工业PLC用的

网友:
27V消防系统用的~

网友:
去废品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