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伍尔特无刷电钻装上百得电池只亮灯不转,有没有可以破解电池协议的高人

楼主(2021-07-14):
买了个伍尔特无刷电钻装上百得的电池只有灯亮!不转!问商家说是电池有协议!不想去买伍尔特电池太贵!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可以破解的高人

网友:
电钻手柄反过来,让大家看看电池触脚。

网友:
八成不是简单的识别电阻问题

网友:
要是有协议就麻烦了 很多协议都不通用的 除非是一个厂产且用一种加密的才行

网友A:
要用里奇的电池,这电池充电没协议放电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用里奇的电池,这电池充电没协议放电有

里奇现在有协议了啊?原来是没有的 我这有俩无影灯钻都是只接正负极就行

网友:
里奇,良田,Hart,现在这三家都是TTI旗下的,一些零件包括电机和转子都是完全同规格,可以尝试换用

我最近搞了一个hart无刷起子貌似也有协议,正在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里奇现在有协议了啊?原来是没有的 我这有俩无影灯钻都是只接正负极就行 ...

不对,说反了是充电有协议放电没有,充电得专用充电器

网友C:
伍尔特还是伯而特?要是伯尔特,和大有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说反了是充电有协议放电没有,充电得专用充电器

如果是这样那么主机上就是没有协议检查,可以把电池的保护板换掉就是了

楼主:
网上有个卖协议板的!没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协议怎么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伍尔特还是伯而特?要是伯尔特,和大有通用。

是伍尔特!电池协议不知道怎么破!网上有卖协议板的!我没买!感觉不如直接换个aeg的板费用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伍尔特!电池协议不知道怎么破!网上有卖协议板的!我没买!感觉不如直接换个aeg的板费用低 ...

正解,良明和里奇的都可以用

网友(2021-09-19):
所以这么久了,解决了吗?网上是有破解板卖,但是一个都要六七十。坏的电池要45,去闲鱼逛了逛,发现有人讲可以跟博世的通用,我看了下充电可以用博世的充电器。但是博世没有保护板的呀,这有可能是新款的博世又或者是电阻的问题。我前几天拍了个有刷的,试了一下,两根线接10k电阻到正级没有用,灯亮了两下就没了。

网友:
伍尔特有协议的,别折腾了,放弃吧没意义,

网友(2021-12-10):
伍尔特的放弃吧,不只是电池问题,伍尔特的无刷驱动板都有协议

网友:
换驱动改插脚

网友:
买工具之前先问问有没有协议,有就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