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终于知道怎样在电脑上运行两个微信号了

楼主(2021-07-14):
当然首先你有这个需要,就是两个微信号,第二就是有一台不能太快的电脑。
如果电脑已经运行一个微信号,或者开机后自动运行,先退出。然后多次微信图标运行微信,点击微信图标一定要快,确保第一次双击载入程序完成前第二次第三次......已经完成多次点击,所以电脑太快是不行的。这时候就运行了多个。用不同手机逐个扫二维码登录就好了

网友:
有多开版本哦

网友:
桌面版装一个,uwp一个,就可以了啊

网友:
手快有,手慢无。试了可行

网友:
有 要求电脑慢的可以和我换一下哈。

网友:
谢谢
多次尝试已经成功证明可行

网友:
打个补丁就行,一般防撤回的补丁都带多开功能。

网友A:
批处理。
.bat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
真的是这样,证明了我电脑非常慢,满足条件

网友:
批处理

@echo off

start /d "D:\Program Files (x86)\Tencent\WeChat\" WeChat.exe

start /d "D:\Program Files (x86)\Tencent\WeChat\" WeChat.exe

exit

网友:
没错,用start命令,想开多少就开多少,电脑越快越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批处理。
.bat可以轻松实现

少说少说,否则又封掉了

网友:
开个虚拟机吧。

网友:
连发贴了,看下楼

网友:
@echo off
start /d "C:\Program Files (x86)\Tencent\WeChat\" WeChat.exe
start /d "C:\Program Files (x86)\Tencent\WeChat\" WeChat.exe
exit

这个是双开文本,
C:\Program Files (x86)\Tencent\WeChat\" WeChat.exe

这个是你微信PC版的安装路径,如果你有改动,就把路径改到这里,如果需要多开,就把上面重复的行再重复复制到你指定的数量,用记事本保存,之后把保存的文件txt后缀改为bat,保存好之后双击,就会启动出来你指定的数量了,这个不存在电脑速度需求。

网友:
腾讯机器检测到你一台电脑登陆多个微信,马上把你微信全封掉!

网友:
鼠标左键点住微信启动图标,快速按回车键,按几下就是启动几个!

网友:
你这样紫让微信监控起来很为难啊,不能把微信行为绑定到这一个电脑。

网友:
都用电脑了,不挂个虚拟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