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冲击批和扭力批的选择

楼主(2021-07-14):
如题,家用,但是想买个好一点的,看了国内的大有、威克士、还有得伟,考虑的范围就是12V平台的威克士WU130、132、德伟的DSD701、706,20V平台大伟的5282、5283,威克士WU189、WE362自己的用途主要是瓷砖钻孔安装卫浴之类的,另外就是衣柜之类的钻孔、安装一些镜子什么的,后期可能会补一个轻型电锤,比如威克士的WU380S、大有的5401简配版,应对承重墙打孔之类的。
现在有几个地方比较纠结
1、是纠结12V平台和20V平台,觉得20V后期配电锤可以省了充电器、电池之类的,但是20V平台的电批最小档的力矩也大,不适合我的用途,有点浪费,不知道大家都选的哪个?另外有线电锤,应对承重墙打孔,瓷砖打孔,有没有推荐,我看的都比较大,觉得浪费
2、对于12V冲击批和扭力批,新手选择哪个合适一点?我看论坛里众说纷纭,扭力批同心度好一点,有扭力调节,但是新手容易伤手腕,而且对硬木头,自攻螺丝之类的,好像没冲击批好,但冲击批也有说直接拧断的,而且说没有扭力调节(但我问了威克士,他们说有),麻烦大家推荐下

我也知道按照我的用途,上面的那些有点浪费,有时候也觉得大有的5230甚至小凡之类的也都足够了,但是现在有点中毒。。。。想买个好点的。。。

另外我对扭矩其实没有很明确的概念,对于笔记本电脑、宝宝的玩具拆机维修之类的,是用3.6V的就行,还是要上12V的?

最后感谢各位!

网友A:
肯定选20v平台啊,电子设备下螺丝用电钻,然后手动上螺丝,或者买个博世GO2也行

网友:
牧田7.2v双枪、得伟701、801,牧田332、111,体验很不错.

网友B:
一个大有5283一个5401就可以了 5283带冲击可以打普通墙体 转速还高适合用三角钻头打瓷砖 5401只要不打16MM以上的洞都是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大有5283一个5401就可以了 5283带冲击可以打普通墙体 转速还高适合用三角钻头打瓷砖 5401只要不打16MM ...

预算够的话加个52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选20v平台啊,电子设备下螺丝用电钻,然后手动上螺丝,或者买个博世GO2也行 ...

20V的话,感觉上柜子之类的,是不是即使低速档都有点劲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大有5283一个5401就可以了 5283带冲击可以打普通墙体 转速还高适合用三角钻头打瓷砖 5401只要不打16MM ...

嗯,我本来就是这个想法,不过担心5283的最低扭矩太大,上螺丝有点担心给拧断了

网友:
一般来说扭力批和冲击批是一起买的

网友C:
首先,声明一个观点:笔记本、手机等M4以下小螺丝刀,使用12V平台电动工具去操作,除非你是非常熟练的老手,一般不建议去试,后果非常悲剧!!!!!

如果说从得伟、威克、大有三个品牌来选择,首先果断抛弃大有,不为别的,家用使用频次低,大有电池是有名的烂,放着就坏了。

其次,得伟产品线很完整,但价格非常高,而且12V、20V平台都平推电池,后期维护费用不低,自己更换电池的可能性较小。得伟单机价格不低,但胜于配件便宜也多,可是首先考虑。

威克士-----怎么讲呢,毁誉参半,初期出来的品控不错,后期良品率下降,这是国产品牌的通病,可以放在第二步选择上。-----------但威克士分大、小脚电池,大脚电池是工业级使用的,小脚电池是家用级使用,并不通用;有第三方做转接头可以转用,但稳固性一般。

---------------最后说一下重点:电池!电池!电池!!!!!对于家用来说,电池包后期是最大消耗,三个品牌的电池优缺点如下:
一、优点:
       大有:贵、乱、贱--------该品牌确实贵,可以与得伟同电压一拼,但质量堪忧;乱的问题主要指电池芯,选用的18650质量不佳,例如电锤、电炮重载使用发热量巨大,而且电池芯发热不均匀;贱主要表现在电池与主机有握手协议,无法自行更换电池芯。早期电池产品不错,后期估计是交由第三方代工,就成了稀烂货,这儿是看到这些消息的,你懂的!!!-----不少群友手中的近两年的大有电池都有质量问题。
        优点:大有机器还是不错,除了漏油外,没什么大的毛病,而且配件丰富,通用性很强,随便拆个同类零件都可以使用。

        威克士:产品线混乱、品质参差不齐、零件不通用。威克士绿色工业级机器虽与橙色家用级不通用,但可以与其下其它品牌通用,零件也是同样如此;其次就是无刷电机,要分清是否有霍尔,性能完全不一样。
        优点:产品线丰富,价格优惠力度大,新品推出快;家用的话,除了有些机器无刷采用无霍尔外,也就是波箱少油的问题,但不重强度使用没什么问题。

        得伟:一切向工业看齐,结实、耐用带来就是重、大,20V平台的998可以带动小电动车(网上有视频)。得伟的最大缺点就是电池贵,不是一般的贵,好在可以DIY,威克十也一样。最新版的20/60V电池采用21700电池芯,正品得上千块。
        优点:功率足、耐用、结实,不容易坏,坏也好修;电池在咸鱼上可以定制,但水货宝、咸鱼上不能保证100%正品,翻车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声明一个观点:笔记本、手机等M4以下小螺丝刀,使用12V平台电动工具去操作,除非你是非常熟练的老手 ...

首先感谢您的耐心回复,收获很多
我之前也是了解到大有的电池比较差,而且有协议,DIY的电池没法通用,我自己在淘宝和闲鱼上看了第三方的,也非常少,当时选得伟,就有个想法是他家的DIY电池比较多,后期维护可能好一些,威克士我没看到第三方的,不知道是官方清场还是怎么的。
最后不知道您还有其他推荐吗?如果买得伟,不知道12V的701,706还有20V的708,您更推荐哪个?我感觉708用来家用拧柜子之类的螺丝,可能都太大了

网友:
9楼的兄弟真是高人啊

网友:
12V平台即可,大有5228+5262(5268),电池和充电器只买一块即可。如果打孔不多不大,我觉得12V电锤都可以。20V平台的扭力批还可以,但是冲击批是无刷的,我有5733plus和5733H,M4、M5螺丝都不太好控制,感觉低速劲太大,容易打过头。

网友D:
看了这些很明显楼主是准备以抚摸为主了 不然论坛19包邮的电钻足够家用了 那个人建议12V得伟 701 和 801 大有20V 5401 后期有需要可以补个2903 基本够用了 如果手里资金足够的话 全上得伟也可以  个人认为家用电钻和冲击批别上20v的好 重量重太多 而且看起来参数高很多 实际体验12v不行的话 20v差不多也歇菜(旗舰除外)

网友:
扭力批的话我觉得19包邮的手电钻就够用了,冲击批可以考虑一下SKIL的5744,虽然是12V,但是有两档扭力调节,而且是无刷有霍尔的。就是价格有点贵,平时特价都得四百多,购物节特价最低貌似只能到349左右。

网友E:
为什么不选博世呢?电池正品质量好,副厂便宜,自己很方便DIY电池,选12V的电钻、冲击批各一把,墙上打孔220V的东成电锤足够,真正遇到混凝土墙用电池的就费劲了,不是天天用电池的保养是个问题,价格也不便宜。拆手机、玩具,建议咸鱼买松下6220、6225、7410或7411旧的,300多就能买一套(全新2000+),电池可以自己换,性能秒杀大多数。

网友:
现在用得最多的是德伟706  拧自攻螺丝比松下7410还舒服  日常使用扭力也满足需求  现在用791都感觉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选博世呢?电池正品质量好,副厂便宜,自己很方便DIY电池,选12V的电钻、冲击批各一把,墙上打孔220 ...

实在人,都是精致之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这些很明显楼主是准备以抚摸为主了 不然论坛19包邮的电钻足够家用了 那个人建议12V得伟 701 和 801 大 ...

对,其实自己想想,必然是抚摸为主。
当时想上轻载电锤,就是考虑到,可能12V冲击批搞不定的地方,20V也有点困难,不如直接上轻载电锤。

网友:
大有工具 确实有点 贱 售后就是垃圾 到手好坏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与厂家一毛关系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