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修一个魔音耳机

楼主(2021-07-14):
论坛老铁的帖子,拆很详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047
同事耳机,故障是不能充电,测量一下断了好几根,好家伙!
初步试试中间调节长短部分断了。剪掉5厘米,再续接上去。

面条线里边6根线,看起来费神。

测试能听,然后捆一起打上焊接胶。
太惨烈!电池正极的多股线也断了,找不到这根线断点,只好用电池中间那根线代替。标号T,温度感应?
顾不上了,就用这根线代替正极线,这种小电池超温也闹不出大动静。
身边没有尖头烙铁修起来费劲,折腾大半个钟,下次再断就扔了。
谢谢围观!

网友A:
哪位测试过蓝牙耳机,现今市场上百元左右的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位测试过蓝牙耳机,现今市场上百元左右的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百元比较尴尬,大牌入门一般般。这种魔音高仿跟苹果高仿络达方案都要200多,听起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