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求助,碳膜摇控器的清理

楼主(2021-07-14):
求助,碳膜摇控器的清理
如题,昨天家里的海尔电视摇控器突然的就不太灵了,使了老大的劲儿才能按出对应功能来。
一怒之下,把它拆开(偷懒没拍图)。
发现现在按键都是那种碳膜按键了。
我按常规思路,用橡皮擦了擦,还是不太好用。
刚才上网查了一下,原来碳膜电路还真不一样。
但是有人说用酒精清理,也有人说,酒精清理会腐蚀碳膜外漆。
抓瞎了,还是来请教大神老鸟吧~

对于这种碳膜电路按键,正确的清理姿势,烦请大虾老鸟们指教。

网友A:
碳膜按键和按键座的寿命本来就不如锅仔片。你可以拿酒精棉签擦拭,磨损了就涂点导电胶(涂胶的寿命比原装的更短)。几次后还是发现换新的好。万能的也行,兼容的也可以,反正不贵

网友B:
橡皮擦。。你没擦到位把

网友:
遥控器锅仔片也不好用,用酒精洗一下,一、二天还行……

网友:
试试洗衣粉,说不定会有奇效

网友:
还是锅仔片好,撕开锅仔片用风油精擦一下就好了

网友:
铝箔加双面胶。。

网友:
放别人家的小姨也能通过?

网友:
嗯,酒精清理按键对应的电路板。
其他不知

网友:
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乱放别人家的老婆不太好吧!!

网友:
清理遥控器真的太简单了,这个不会怎么在论坛混了?棉签+酒精

网友:
我也很疑惑,酒精清理当时好用了,用不了多久。怀疑是导电胶皮不行了。

网友:
碳膜的只能换新 老马家都有30以内

网友:
直接用手机遥控,现在的手机大部分都有红外,苹果除外。

网友:
这是丰乳肥臀

网友:
这个不能用酒精,会搽掉的,用棉签沾水洗,关键是按键导电胶,用洗衣粉液好好洗一下,用清水透干净,一定吹干,一般容易坏常用的几个键,发射管与电池坐容易脱悍或者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膜按键和按键座的寿命本来就不如锅仔片。你可以拿酒精棉签擦拭,磨损了就涂点导电胶(涂胶的寿命比原装的 ...

嗯,最终的解决方案也是直接马宝上下单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皮擦。。你没擦到位把

感觉已经使到力气了,哈哈,再使劲,板子就擦漏了。

网友:
这遥控忍不住要下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