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小米盒子3,MDZ-16-AA:拆解,扩容,刷机及部分资源分享

楼主(2021-07-14):
闲鱼淘了2个小米盒子3(MDZ-16-AA),都是好的,到手直接能开机。
拿16AA和09AA做个简单对比,左边是16AA,右边是09AA。

两者外观尺寸完全一致,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区别主要在接口上。相比09AA,16AA精简了MINI USB和TF卡接口,但并无大碍,这2个接口使用频率本身不高。

测试没问题、确认收货后,直接拆机扩容,4G的ROM实在是太小了。

拆机方法和09AA完全一样,上下壳完全是卡扣设计,沿某个角撬开一条缝,再沿着缝隙拆就行了。(卡扣卡的还是挺紧的,最好用专门的撬刀或撬片,尽量别用指甲,除非你也正准备剪指甲)

拆开后是图下面的样子

红圈外是4个十字螺丝,拆掉螺丝后,沿红外遥控的“窗户”处,往上轻轻一撬,板子就拿下来了。

这是板子的另一面。重要元件全在屏蔽罩下面。

掀开屏蔽罩:

这里面布局着cpu,内存和硬盘(EMMC)。

cpu是晶晨的S905-H,缓存是2颗南亚的512m缓存,emmc用的是东芝的emmc5.0 4GB容量。相比小米盒子MINI(MDZ-15-AA)采用的坑爹的海力士emmc,东芝emmc我感觉更靠谱一些。

此面2颗512M缓存,已经够1G容量了,另一面的屏蔽罩下面,难道还有2个缓存空焊盘?

结果大失所望,另一个屏蔽罩下面,除了一堆阻容,毛线没有

下面拆emmc扩容

拆掉原来4G的鸡肋,上编程器读取数据。

工具显示,60%-70%的寿命已被使用,磨的还是挺厉害了。

读取完成后,找到一颗三星32G emmc5.1颗粒,把数据写进去

这颗三星emmc也是拆机的,已使用10%-20%的寿命,但容量比原来大很多,再使用了个几年没啥问题。

写完数据,焊到板子上。

搞上。

上电直接开机

显示扩容的容量已被使用,这个没关系,进REC双清即可。

注意注意:
一定要进REC双清,从系统下选择【恢复出厂】不生效。

另外,这个机器进REC的方式,不像网上说的按住【确定】+【返回键】通电,而是按住【HOME键】和【菜单键】通电。

未完待续,二楼继续分享更多内容。

楼主:
收的这2个盒子到手的时候,都是最新版的系统1.5.82,升级32G ROM后,虽然已经很流畅了,但还是想能不能退回到老的版本,个人感觉,还是老版本的界面更耐看一些。
然后度娘各种搜,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找到了。

是1.3.106的版本,同时下载到的,还有一个1.3.106升级到1.4.15的升级包。

解压后有两个文件,update.zip和xiaomi_update

刷机方法如下:

使用fat32格式的优盘,把2个文件考到U盘根目录,插到盒子USB口。

盒子断电,遥控器按住【HOME键】和【菜单键】后(其实是进REC的操作),盒子上电,检测到U盘里的文件后自动刷机。

刷完后,进入系统,就是小米盒子和小米电视最经典的界面了

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用过小米盒子或买过小米电视童鞋,应该都记得这个界面吧?

在这里先提醒大家一点,如果想用老版本的系统,盒子联网前,务必关掉【智能更新】,否则你一连网,盒子会自动下载新版ROM,下次你一开机,会发现开始更新系统,更新完,就变成新版本的系统了。

手动点了一下系统更新,果然有个1.4.32的新版本,
好奇心作祟,想看看1.4版本啥样,果断点了更新。

然后就成下面的界面了

这个界面更熟悉了,因为我家的小米电视2,就是这个界面。

再点系统更新,又有新版本,1.5.82,也就是这款盒子目前最新版的系统,和刚收到盒子的时候同样版本的系统。

更完就是刚收到盒子的时候的样子了

整体内容基本完结,下面就是大家最感兴趣的,emmc的编程器备份和低版本的刷机包分享出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gIirSOm0f4goBxeprhKHA
提取码:so3a

这个盒子不像15AA那样,系统和cpu有加密绑定关系,这个emmc备份,上到任何一个同型号盒子上系统都能启动。

网友A:
不安装APP的情况下,4GB和32GB,在速度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安装APP的情况下,4GB和32GB,在速度上,有什么区别吗???

速度上差别不大,但是4G确实太小,系统占用一大半,然后装几个电视直播APP就满了。一般来说电视盒子用8G的话装APP就比较富裕,如果要存点电影什么的确实还是上32G 合适,而且现在手机,SSD上拆的EMMC也多半上32G左右的

网友:
有个同款没有tf卡的,不开机了,朋友给我的,不会折腾,吃灰中

网友C:
仔细看完了,只能叹口气,感慨楼主动手能力强,都会扩容了,工具能肯定不少,会换存储芯片的人都是大拿,只剩下羡慕不以,看着家里四个小米盒子只能皱眉撇嘴,没有楼主的武功,自叹不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完了,只能叹口气,感慨楼主动手能力强,都会扩容了,工具能肯定不少,会换存储芯片的人都是大拿,只 ...

太老的05aa,06aa就别折腾了,性能已经落伍了。

09AA以后的版本,还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
MDZ-09-AA很经典的一款,当年因某些原因,很多此款盒子升级变砖。

网友:
都是1g内存 15 比09要快 两个都有过。09 2g内存的也有过 一台 后来卖了

网友:
S905已经落伍了,捡点S912芯片才值得玩

网友D:
手握小米盒子3增强版,眼巴巴得等教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握小米盒子3增强版,眼巴巴得等教程中。。

小米盒子3增强版这个厉害,初始就是2+8的配置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米盒子3增强版这个厉害,初始就是2+8的配置吧?

好像是的,看看能不能升级3+32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的,看看能不能升级3+32之类的

ROM升到32肯定没问题,RAM不确定能不能升,拆机看看目前RAM啥配置,是几颗多大的。再查查cpu能否支持更大的内存。

网友:
09AA、16AA还各有一个 ,都是4G存储。可惜的是没楼主那水平。

网友:
佩服佩服,我捡了一个ZTE机顶盒破解看上电视了,1G内存还剩200M不够用,想捡一个2G内存的!

网友:
路过围观     现在电视盒子和电视 都是喜欢配个4G的可怜巴巴    电视板子的emmc 看流媒体死得快

看到你的序列号 了    其实看到也没事 都过一年了  那积分好像也没啥用 我的比你早几个月  我就是去论坛下了几个电视板子的固件  emmc的座子没买 有点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上差别不大,但是4G确实太小,系统占用一大半,然后装几个电视直播APP就满了。一般来说电视盒子用8G ...

电影完全可以存硬盘挂到路由器上

网友:
这个盒子随便上个拆机EMMC然后线刷固件,照样开机,不需要底层
看我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71600&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