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请问这个荣耀小K2电话手表怎么拆修。

楼主(2021-07-14):
给小孩买的电话手表坏了,有一年了。充电报警,充不进去电,问下坛里的维修师傅。这个怎么拆休。谢谢(*°∀°)=3

网友:
此款拆机需要拆卸屏幕。注意屏幕下有一根排线链接主板,打开时需小心避免扯断
表的4个角落,距离内屏液晶比较近,拆机时注意不要插太深。
注意屏幕下有一根排线链接主板,打开时需小心避免扯断,屏幕接口/电池接口跟衣服纽扣类似,拆卸手指往外扣开即可。

网友:
这个要从正面拆,先拆屏幕,胶粘的,吹风机屏幕四周吹热,用指甲或是塑料翘片抠,注意别用力过猛,屏幕下有连接主板的排线!

网友:
此款拆机需要拆卸屏幕。注意屏幕下有一根排线链接主板,打开时需小心避免扯断。

屏幕四周是胶黏住的,吹头发吹风机加热屏幕四周,可软化屏幕胶。拆卸可用指甲卡入划开四周,也可用刀片辅助卡入划开,注意屏幕 四个角落 比较靠近 内屏液晶 不要卡入太深。

网友(2022-05-08):
实践证明很多设备不是用坏的

网友(2023-05-02):
淘宝找人修啊

网友:
先换电池

网友:
注意屏幕下有一根排线链接主板,打开时需小心避免扯断

网友:
换电池换电池

网友:
卸下螺丝打开后盖换电池吧

网友(2023-07-13):
换电池如果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2024-03-14):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