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麦太保马刀装了牧田电池转了下就不动了,求教高手

楼主(2021-07-14):
麦太保马刀装了牧田电池转了下就不动了,求教高手
麦太保底座是五脚,不知道怎么联接

网友A:
不知道是如何想的,使用不的。

你可以尝试一下米沃奇电池,一个爹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如何想的,使用不的。

你可以尝试一下米沃奇电池,一个爹养的。 ...

麦太保能用米沃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