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企鹅牌鸿运扇的修理

楼主(2021-07-14):
早上, 邻居拿过来一台风扇,说转得慢,叫我看看。
企鹅牌

上海华东电器厂,还是风扇厂,看不清楚,不知道现在厂还在不?

后面

拆开好多灰

同步电机和1.2UF电容

定时和档位开关

定时器有日期199几年的,有二十多年了

有表测一下电容,容量正常

拆电机

后壳

前后都加油,就恢复了,正常出风

风扇质量可以,开始以为是电容不行了呢。这什么都是原装的,电机应该也是铜线的吧,用了二十多年,原来的润滑油才干。我用的油是摩托车机油和衣车油混在一起,这样试试看,经用不。以前单用摩托车机油,还是要一年加一次,这次改一下方法,看效果会不会好一些呢,交给时间吧。

网友A:
老产品质量真牛

网友B:
又又又免费修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产品质量真牛

是当年的电容和润滑油用到现在,质量很好,以前有些厂就是质量做太好,而倒闭的,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当年的电容和润滑油用到现在,质量很好,以前有些厂就是质量做太好,而倒闭的,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

几年前我也听说过计划报废说法,能坚持过保修期两三月烧线圈最好,售后换电机价格快能买新的。以前蝙蝠牌落地扇,钻石牌吊扇等,都能用几十年。后来这些品牌被其它厂子收购,不少地方尽量用塑料件,电机铁芯缩小和铝线绕组,叶片倾角变小风没以前大,三档转速没以前明显。

网友D:
这企鹅牌闻所未闻了,估计也是小作坊出来的,很快又会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又又免费修一个。

反正在家无事,就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我也听说过计划报废说法,能坚持过保修期两三月烧线圈最好,售后换电机价格快能买新的。以前蝙蝠牌 ...

现在只要是生产过关,基本上也可以用几年,不像以前生产的东西,受命都是几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企鹅牌闻所未闻了,估计也是小作坊出来的,很快又会出问题了。

不知道呀,重新加油,给它又继了一波命,应该还可以用好久

网友E:
以前拆风扇电机也是加轻质机油,时间不长就不行了。后来拆开直接上的蓝色润滑油,用了一个夏季了今年拿出还挺好。

网友F:
电机预留,加油孔好评。

网友G:
我的长城落地扇已经28年了,只是买来几年坏过一只可控硅,就把其他几只一起换了大电流的,到现在一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拆风扇电机也是加轻质机油,时间不长就不行了。后来拆开直接上的蓝色润滑油,用了一个夏季了今年拿出还 ...

是呀,加那个衣车油不经用,我都是用摩托车加完剩下的机油,不知道这个蓝色润滑油,是什么好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预留,加油孔好评。

这种鸿运扇的电机都是这样,有这个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长城落地扇已经28年了,只是买来几年坏过一只可控硅,就把其他几只一起换了大电流的,到现在一直正常 ...

以前的长城,钻石之类的牌子,还是很经用的,用几十年没有问题,现在的就没有那么经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加那个衣车油不经用,我都是用摩托车加完剩下的机油,不知道这个蓝色润滑油,是什么好油呢 ...

也不是啥好油,就是那种大黄油,不过颜色是蓝色的

网友(2022-07-04):
引用 楼主:
是呀,加那个衣车油不经用,我都是用摩托车加完剩下的机油,不知道这个蓝色润滑油,是什么好油呢 ...

缝纫机(衣车)是要求每班(8小时)加一次油的。当然不耐用了。

网友:
请大神推荐一款好用耐用的润滑油

网友:
我家也有这风扇,原来的转起来跟蜗牛一样,测过启动电容,电容不够,找不到合适的,就并联了一个电容上去,比原来的设计容量大了许多,一通电,电机一股糊味儿,拆下来一量电机,电机不行了,反正这风扇也用了好多年了,不想修了.
正好前几天把浴霸拆下来了,浴霸上有一个抽风电机,装在隔板上,其实没啥用,还导致浴霸很重,压得隔板快变形了,所以干脆把浴霸上的抽风电机拆下来,一看螺丝位,和鸿运扇很接近,果断把浴霸 上的电机/启动电容全搬到鸿运扇上,焊接好,一开机,转得呼呼的,给力!
去掉了电机的浴霸 再装上隔板,重量减轻了,隔板不变形了.
不足之处就是浴霸上这个电机只有一档,不过反正我们 平时用风扇也只用一档.

网友:
我修理自家的老电扇,用的也是缝纫机油,一年一加就行,没有加油孔的就从两端轴承渗进去转几下,轴承就变灵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