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块由CD4011组成的电路板 有实物图有原理图 谁知道怎么加电做个简单的...

楼主(2021-07-14):
一块由CD4011组成的电路板 有实物图有原理图  谁知道怎么加电做个简单的测试 。原理图是由实物画出来的.供电可能不是5V  。 只拿来这么一个板子。 想知道怎么测试好坏。

网友:
就是5v供电,这应该是个延时开关电路,左端输入一个低电平时,右端三个输出端输出高电平,延时一段时间后截止。

网友:
这么多金手指怎么才6个输出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