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任e行行车记录仪D70不完全拆解

楼主(2021-07-14):
同事的行车记录仪插卡的时候直接插到缝隙里了,请我帮忙拆开拿出来
三摄像头的一体机,价格小一千了

拆下6颗螺丝,两片防拆贴片,轻轻的掰顶上的卡扣,拆开,start SSC8629Q的芯片方案

网友A:
emmc都没贴?这个存储是走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mc都没贴?这个存储是走哪里

8脚的是ROM保存固件,拍摄影像存储在TF卡里。

网友B:
可视角度不错,左右都能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视角度不错,左右都能拍到

三摄像头,价格小一千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摄像头,价格小一千啦

TB看了一下,699,确实不错,这个是3个摄像头分别存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看了一下,699,确实不错,这个是3个摄像头分别存储的吗?

修复完了,没有电源线,没有开机看,有机会看了回复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