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单车的坐垫皮破了

楼主(2021-07-14):
单车的坐垫皮破了,软硬度还很好,有没有什么防水的胶带贴一下!
网上有包皮换,但是还要打钉买钉枪,有点费钱费力,还有一些自带粘胶的皮革,但贴上去会有厚度差,容易掉也不太舒服。
要是有薄薄的防水胶带应该适合!

网友:
买个好的吧,别对不住自己的屁股

网友:
先用剪刀等工具修平破口两侧卷起来的部分,再用针线交叉拉平破口,后用黑色704硅橡胶填补破口处,且将针线也掩埋在硅橡胶内,待其彻底干透后,即可如常使用,既防水,又有弹性,还耐老化。

网友:
套一个车座套就行了,各种材质都有的

网友:
你这是要和自己的屁 股过不去吗?
换个坐垫也不贵吧?
都不知骑坏了几个坐垫了,哈哈。

网友:
别粘了,粘完了把胶弄一裤子
弄个车座套吧

网友:
要么换一个要么买座套,胶粘的座不了几次就开了!

网友:
套个座套凑合用

网友:
你去找块皮革包住拉紧,下面用手动打钉枪打钉固定住就行了,就像订书机订书一样简单。

网友:
不想换新的就套个座套最单间

网友:
家里女人淘汰的针织帽子套上去,哈哈!

网友A:
共享单车互换 就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享单车互换 就那么简单

素质素质素质素质

网友:
粘什么呀,裤子不要钱啊?一个车座又没几个钱,觉得不美包个真皮的也花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