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SSD不认盘,主控maxio,mas0902A-B2c请问短接点在哪里?

楼主(2021-07-14):
请问大佬们,不认盘,这个短接点是在哪里?找不到了,有没有开卡成功的?

网友:
没开过,可以试试j2

网友A:
GND和TX两个口试试

网友B:
短接点可以试试J2的2个孔/问题是你有这个颗粒开卡工具的固件BIN文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和TX两个口试试

试过了,在磁盘管理那没有识别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点可以试试J2的2个孔/问题是你有这个颗粒开卡工具的固件BIN文件么

试过了,在磁盘管理那没有识别到

网友C:
放弃吧,没开卡bin,n18,成b27

网友:
2259xt欢迎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和TX两个口试试

是这2个孔

楼主(2022-06-10):
引用 网友B:
短接点可以试试J2的2个孔/问题是你有这个颗粒开卡工具的固件BIN文件么

我没有这个bin文件,请问你有吗?有的话给个完整版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弃吧,没开卡bin,n18,成b27

请问你有完整版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完整版的吗?

很多固件收费的,几百一个

网友(2022-09-03):
楼主试成功了吗?最后能够成功短接的位置是哪两个?

网友(2023-04-19):
我短接TXRX,上数的3,4孔

网友:
短接几次试试应该没事的

网友(2023-07-16):
J2和右面那个点

网友:
联想指思的固态吧

网友:
多试试就好啊

网友(2023-10-22):
二孔,二孔的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