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儿童滑板车前方向杆断裂修复

楼主(2021-07-14):
AB胶,凹槽埋钢筋,填好胶干后,在跨面两边再钻孔,上胶再穿铁线纽紧。铁线面再盖胶。于后喷黑柒。

网友A:
加片厚钢板用螺丝固定更坚固

网友:
网上有这个配件卖,不贵。

网友:
给不是亲生的玩,可以这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片厚钢板用螺丝固定更坚固

这轴不是方形的,铁片很难加贴位。

网友:
得加钢板才行哦

网友:
两边钻孔,拧些长螺丝行不行?

网友:
都坏成这样了,还是买个新的吧

网友:
应该用这样角码加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