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铝基板的灯板弄好了,灯珠咋贴呢,多烧一会白色就变黄了

楼主(2021-07-1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E5%9F%BA%E6%9D%BF
先转个灯板出处,我试贴了一下,等我把灯珠都摆好,灯板就黄得不要不要的了,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降低点温度!
点胶,涂锡,贴片,加热,冷却

网友:
灯板黄是温度太高了吧,用138度低温锡浆试试。如果用加热台,可以用个风扇控制温度,温度高了风扇开大一点,温度低了风扇开小一点,或者关掉

网友A:
你用什么贴?风枪?正对吹肯定不行,反吹还行。我是直接堆锡再焊接,基本坏不了,最好是用低温锡加上加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贴?风枪?正对吹肯定不行,反吹还行。我是直接堆锡再焊接,基本坏不了,最好是用低温锡加上加热板 ...

简陋的PTC加热板,平时换几颗灯珠没问题,大批量了 就不听话了,不是这颗跑了,就是那颗歪了

楼主:
点胶,涂锡,贴片,加热,冷却
点胶是什么啊,我是用的一些买了许久的锡浆,能化掉还是很快,就是灯珠要跑,有胶就好办了

楼主:
刚才某宝看了一下,是贴片红胶么?这个怎么用,是涂哪里呢

网友:
灯板预热,涂锡浆,摆灯珠,再用恒温加热板焊接,焊好后快速移到一边冷却。

网友B:
我就知道这东西娇贵,基本没弄过
原来还用那种加热板勉强弄了几个,后来真的是懒得折腾了

网友C:
我有路易华登的灯板,比你说的这个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路易华登的灯板,比你说的这个好多了。

我这个不是撸羊毛来的吗?有什么好用不好用一说啊,何况网上一般灯板全并的不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就知道这东西娇贵,基本没弄过
原来还用那种加热板勉强弄了几个,后来真的是懒得折腾了 ...

还不如买好的灯板替换装,也不贵,30瓦也就50来元,没两三年基本坏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买好的灯板替换装,也不贵,30瓦也就50来元,没两三年基本坏不了。 ...

上个月看论坛推荐那种,18瓦改24瓦的,也就15包邮,一般也足够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买好的灯板替换装,也不贵,30瓦也就50来元,没两三年基本坏不了。 ...

千万别说买!都买了,咱论坛干什么?

网友:
LED灯珠有专门的焊锡膏,138度的,你用240度以下恒温加热绝对不会出问题。

网友:
我就用那种8块钱包邮的ptc,贴两百颗一板的大功率灯板,也没事啊
锡浆融化以后,实际灯珠会自动跑到合适的位置。。。。偶尔会有一两个跑偏的,等全部凉下来之后,在局部快速加热一下,用镊子碰一下调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千万别说买!都买了,咱论坛干什么?

要么灯芯买好的,那你得全换,没换的老化没半年又坏了,反正时间成本折腾成本,主要好的灯板也没值几个钱,除非你有备换件,不然真的折腾不起。

楼主:
折腾就为了过程吧,备用灯板手上有不少,买只红胶来试试,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有些灯珠有散热焊点,红胶不要点错了地方哈。

楼主:
好的 我先小试了再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