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格力品悦空调,设定温度29,现在室内小米2温度计显示26还不停

楼主(2021-07-14):
停机,外面主机还在加劲工作,

网友:
室内温控坏了

楼主:
现在下降到25.8了,

网友:
地面温度更低呢

网友A:
你是想说什么?空调温度不准吗?

网友:
换个室内机温控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说什么?空调温度不准吗?

设定29,下降到25.8都不停机,应该是空调坏了,已经保修。

网友:
要测空调进风口温度,冷空气重。吊顶上的温度要高些。有可能内机只是在进行循环,压缩机没有工作。

网友B:
我家大部分空调都是这个德性,设置温度,环境温度总是比它低.
伊莱克斯,美的,都这个鸟样.
只有大金才稳定点.

网友C:
正经内容不懂
但是我觉得脚面上的大知了有点意思啊

网友:
要不就是空调温控出了问题,要不就是你的温度计对着出风口。

网友:
除了柜机,挂壁和风管机都是检测进风口温度,冷气往低处聚集,靠近地面温度远低于设定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大部分空调都是这个德性,设置温度,环境温度总是比它低.
伊莱克斯,美的,都这个鸟样.
只有大金才稳定点.

懂了,下次买大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经内容不懂
但是我觉得脚面上的大知了有点意思啊

佛足与蝉(佛禅),估计是这个寓意

网友:
定频空调就是这样,如果到达温度就停机,就会频繁启动,设定的温度,实际是启动温度

网友:
定频的垃圾就这样,我现在开20分钟觉得冷了,同款温度计大概显示27度,就把模式改为送风,几十分钟后感觉热了再改制冷
卖二手也不值钱的垃圾

网友(2022-06-06):
格力变频空调,设定30度,室内温度恒定在26度,觉得空调是不是买大了

网友:
1、空气是不良热导体;
2、在重力作用下冷空气下沉,热空气上浮。

网友:
我家的也这熊样

网友:
你这台格力品悦 现在制冷效果如何呢??  身边几个朋友用格力品悦 都反应制冷效果差 不给力 根本没不会停机  测了几次出风口温度 才16~17度   08年一台老三菱出风口温度 最低可以达到6~7度  差距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