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 80 年代末的三菱重工空调遥控器

楼主(2021-07-14):
这是空调的铭牌:

型号是 SRK2252K2FL-W,我在网上找不到更多的信息,估计是在 90 年代买的这款空调,现在的状况是明显见到铜管和室外机接头的地方有制冷剂泄漏的油渍,空调还可以开启了,制冷效果不大行了,33 度的气温早上只能到 29.5 度,制冷剂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种类的,对空调也不是很懂~假货宝倒是有这个型号的通用遥控器卖,但遥控器搞定了也管不了它制冷啊

遥控器本体:

主板背面:

主板正面:

局部:

液晶屏漏液严重,通电字迹非常淡几乎看不清了,温度设定基本靠感觉:

为什么还在用这么老的空调呢?因为穷啊~通上电还能转的能出冷风的,能用上空调就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室内机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室外机已经漏成这个样子了~

换个新的吧,其实在这个房子可能也就待个夏天,拆旧吧找不到安装工人,买新的吧,以后都用中央空调了再拆下来又没用了~

网友:
这按键,肯定按着舒服。
这个液晶屏,能折腾的话,可以换。

网友:
依稀能分辨是用的R22冷媒

网友:
还是买个众合的万能遥控器代换上吧,功能和原装差不多,价格优惠一大截了。

网友:
仔细看看那个室外机的铭牌,制冷剂貌似R22。看看其他位置还有没有参数,比如室内机上。

网友:
换个空调省的电费也够了吧,何必呢,老空调很费电的

网友:
遥控器无所谓什么品牌,找个有学习功能的遥控器,逐一对码即可。

网友:
R22看起来像是的vvv

网友A:
有幸吹过一次,这样的空调。牛逼得很。.

网友:
制冷剂好像是R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幸吹过一次,这样的空调。牛逼得很。.

被你这么一说,这个功率相当于 3 匹

网友B:
655W就有2250制冷量,能效比不是一般的高,80年代就做到这么高的能效比,厉害了。看样子冷媒是R22,重新加冷媒继续用啊,国产空调就一个吹字怎么了得

网友:
修修还能再战几十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这么一说,这个功率相当于 3 匹

3p制冷量能去到8kw。这个也就1p的水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幸吹过一次,这样的空调。牛逼得很。.

牛逼在哪里?小小的22机,还是定频。

网友:
灌点r22进去就行了。就算漏也一下漏不完。

网友:
这是老古董~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5W就有2250制冷量,能效比不是一般的高,80年代就做到这么高的能效比,厉害了。看样子冷媒是R22,重新加 ...

2250/655=3.4.哪里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在哪里?小小的22机,还是定频。

已经下单制冷剂

网友:
居然比我家的志高还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