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大的电阻?1WJ FU23N字标

楼主(2021-07-14):
这是多大的电阻?1WJ FU23N字标, 是小电源开关管栅极的电阻,有2行字,一行应该是1WJ,另一行应该是FU 23N 已经烧糊了。
芯片估计也挂了。谢谢

网友:
可以看下电路板吗?

网友:
G极到哪的电阻??如果是g到s的号约5k到10k,如果是直接驱动g的话估摸1k以下。

网友A:
泄放电阻还是驱动电阻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泄放电阻还是驱动电阻是关键

驱动电阻,阻值应该是很小的。